自己画了一个6J1电子管放大电路,还请大佬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9-04-25):
使用了小功率的6J1电子管,部分原件参数等板子回来再调
顺便问一下耳放和前级有什么区别

电子管电路

电子管电路

输出端

输出端

信号输入

信号输入

电源

电源

电源

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牛是双150V 15VA的,因为没有输出牛,用双12V的变压器代替

输出牛用双12V的变压器代替?是用220v~双6v的代替?效果怎么样?关注

网友:
耳放需要有足够的输出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A:
为什么要有R7、R8、R9、R10、C6、C7?
看不明白!

网友B:
请教灯丝供电两边并个10p电容的作用?

网友C:
調正靜态工作点应该放在陰极迴路裡.而不是放在屏极迴路上.

网友D:
您说说C6R7R9干什么用的?

楼主:
第一次做胆机之类的,没有什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说C6R7R9干什么用的?

R7用来调静态工作点
C6用来构成交流回路,以增大输出功率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音质或者管子寿命之类的

R9目前打算空着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調正靜态工作点应该放在陰极迴路裡.而不是放在屏极迴路上.

好嘞,查找了一些料,大概了解了一下静态工作点,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灯丝供电两边并个10p电容的作用?

变压器因为石整流会产生一些高次谐波,用旁路电容吸收(我异想天开的,不知道与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有R7、R8、R9、R10、C6、C7?
看不明白!

R9和R10打算暂时空着不接,我的想法是 通过调整这些器件的参数来调整静态工作点和直流,交流负载线,还是说要直接接电源比较好呢?

楼主:
电源牛是双150V 15VA的,因为没有输出牛,用双12V的变压器代替

楼主:
现在板子还没到,到时候我测试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