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维修元件代换问题

楼主(2019-04-25):
一个YB-632充电宝坏掉了,没有任何反应;经检查是控制板的一路控制供电输出的PMOS管短路所致,该元件为SOT-3封装,打码3341,经查可能是型号SSF3341的PMOS贴片管,家里有各种坏电路板,就是不知道在什么类型板子上能够找到该类型的替代元件,麻烦知道的坛友提供下线索,谢谢!

楼主(2019-11-05):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就不修了,换我直接买新的

从价值上来说太不划算,某宝上几十块钱就可买到新款,容量大还小巧。主要是打发一下空闲时间,练练手脑,防老年痴呆

楼主(2019-04-25):
引用 网友B:
坏充电宝上应该可以找到。

这个自然我也首先想到了,但手里现有坏板子太少没有看到

网友:
这种充电宝的电路大同小异,分析下应该不难

网友:
便宜游戏机、看戏机(KK-55)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毛钱一片充电宝板子,需要可以找我

相同的板子很难找,接口对不上

网友:
给你一张参考图!

网友D(2019-06-21):
找个pmos换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pmos换上就是了!

在一个带很多通信口板子上找到换上了,都是小功率的Pmos,实现通断功能,随便代换。

网友(2019-10-24):
充电宝维修不合算,除非练手

网友:
直接换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毛钱一片充电宝板子,需要可以找我

有小米移动电源2(10000mAh)板子吗?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就不修了,换我直接买新的

网友:
一般的充电宝就那几个零件,换了不成,直接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