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VZ1600保养技巧

楼主(2019-04-25):
         VZ1600是VZ1500的进阶机型,除了经典的自动黑胶唱片双面播,还增加了五段均衡器,双卡磁带录放,电子音频切换,二分频音箱,音效的确大幅提升。在当时其风魔音响界的双卡收录机市场中,这个带双面黑胶自动播神器的面世,再次吸引大批爱乐人士追捧,几乎供不应求,厂家顺势在广州上海等地设厂组装。无论过去现在,能玩黑胶唱片的基本上是非富则贵猛人,如今事过境迁,当年高不可攀之物,许多已沦为弃件了,有机会不妨淘个好品玩玩,思忆
当年芳华也不错的呢!
当然,年份久远的古董机,会有些问题,有兴趣研究的,以下案例供大家参考:
1,放音卡座杂音及不转等
        飞轮轴通过皮带传动的另一端小轮,其结构是轮+弹簧复合结构,用来受阻时打滑空转用的,因其顶盖卡孔易裂松脱,散架后操作失效,能找回零件的有些可在套回前在连接的紧固位加上AB胶修补,基至特意涂些胶在旁边的弹簧端部,扩大接触面减少飞脱机会,但可能会影响机芯的空转功能,所以播放带时注意结束的自停动作。
        有些机芯通电后听见马达转,但带不动执行机构,用手转觉有阻力时,这是飞轮下的自停部分顶到飞轮内侧,把自停的弹簧按回原位离开接触能恢复,为防运转时碰底产生杂音,在飞轮内侧滴点润滑油,减少磨擦噪音。最好是把飞轮卸下,将自停顶部的锁紧盖内加胶紧固防止反弹撞到飞轮就最好了(其间隙仅约1mm,所以容易在松脱时顶到飞轮),这些古董机器,尽管外观经典,若要复活,必须细心打理过,传动和运转连接都会有些问题,除了常规清洁换皮带等,有时动一下,排线也可能脱胶
2,另外,其唱臂上的控制板有许多裸露的连线焊点,虽然整体有个上盖罩住一般不会碰到,但与VZ1500的比较,后者在这部位有独立的盖板封住保护,不易氧化也很安全。ⅤZ1600的却取消了,试过有台机就是焊点的线头断了,肉眼几乎不可察,故障表现为放音轻或只有残响甚至某声道无声等。这机型早在八十年代初问世,后引进在广州及上海等地组装,距今近四十年了,传动的皮带应该已老化需更换了,转盘选对折约30.5~31cm,走臂是80~82mm,各转速还要用测速盘重新校正,VR801A面的33转(10K),VR802A面45转(10k),VR803B面45转(100K),VR804是寻迹(20K)。如果这几个可调电阻接触不良,常造成变调或跳槽等问题,最好全部更换新的,一般出厂时它们会调在中间左右,实际微调小小就差不多。有些年份已久的唱臂导轨润滑油干涸或缠绕了污物,易变得走臂不畅,处理时在上下轨涂沫固体油脂,灰色的唱头引线活动端也要一同沫油,才会回复活力!个别机子可能仅在B面不走臂,把VR804顺时针调整一般即能顺利解决!但过度就会直冲到底刹不住,适度才行。

网友:
我还有一部主机

楼主:
那位玩家把宝马哥这个收去,按上述方法打理,定能重温往惜情怀!

网友A:
我有一个国产的,有人要吗?

楼主:
我图中这个非常好品,当时精心打理,回来拆下外壳水洗干净复装,竞如全新的一样,还没玩5小时,立即被眼尖玩家抱走了,此文留念一下!

网友:
我一台VZ-1600,唱机没有动作,可以听到唱臂伺服部分有种运行打滑的声音。挪动唱臂再起始位置打滑的声音就消除了。

楼主:
拆出唱臂组件看里面的小皮带是否变形打滑,换80mm对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国产的,有人要吗?

上图看看,合适俺就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合适俺就收了.......

18652756588微信联系

网友(2019-06-14):
我的放磁带和黑胶声音都有点小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国产的,有人要吗?

现在还在吗?我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