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师们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快速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目前通过网上查文章等途径知道镍镉电池可以快速充电,而且大电流充电和大电流放电性能都比较好,但是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容量略小,而且现在做镍镉电池组的企业并不多,转而寻找镍氢电池组代替,但是关于镍氢快冲性能的介绍很少,镍氢电池究竟能不能使用1C的速度进行快速充电呢?尤其是工业级的那种容量相对较小的镍氢电池是不是要更加皮实一些,我发现一节7号电池只要一两块,这样做个12V电池组也就是十来块钱的样子。就是不知道快速充电性能如何,寿命如何。特来咨询一下。

网友A:
镍氢电池,只认eneloop品牌,性能稳、容量足、内阻小、寿命长。  除此以外的品牌都可以无视。 想省钱往往会发现用质量好的产品才是最省钱的!

不要买所谓工包和杂牌,都是坑!

镍氢电池可以快速充电,很多智能充电器都可以实现1A以上的智能快充,正品镍氢电池的放电特性一点都不啻于镍镉,容量特性更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只认eneloop品牌,性能稳、容量足、内阻小、寿命长。  除此以外的品牌都可以无视。 想省钱往往会 ...

老师您好,名牌就算了,因为不是什么很正规的应用,容量和镍镉看齐就行,也不存在大电流放电,估计7号有700毫安时就可以,0.2C以下放电对电池压力也不大,现在就是担心能不能达到1C快充的问题,感觉这种工业电池虽然容量低但是应该更加皮实,因为5号电池大牌子往往在2000毫安时以上,1A的充电电流才0.5C,而我查的镍镉电池可以做到一小时充满,70%以前接近2C充电,70%以后再逐步减小电流进入稳压充电。那么镍氢究竟能不能这么做,据说镍氢的吸收率不大好,容易快冲发热需要控制温度。我记得以前玩儿四驱车买过30多块一节的五号电池,配上那个快冲虽然只需要几十分钟就能充满,印象里电池还真是烫手。我的应用条件就是快冲,或者处于浮充,小电流稳定放电。而且得做电池包,需要平头的焊接款,再就是不需要很低的自放电系数。差不多就可以,因此想用淘宝上的工业级电池,就是对快冲方案存疑,不知道能否达到镍镉水平?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告诉我。发给你一本“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的电子书压缩文件供参考。问题是现在的镍氢电池性能都变了。在2000年之前镍氢电池都可以和镍铬电池一样充到1.6V以上的电压。可是现在的镍氢电池连1.5V的电压都充不到。镍铬电池除了环保的原因和记忆特性的缺点外,他的优良的充放电特性是其他别的电池都无法做到的。5号充电电池都可以达到5A的放电电流,哪怕只放电几秒钟。

网友C:
重点是要控制好温度,避免过热
我用过BQ2002,DS271x系列的镍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都支持1C充电
也看过摩托罗拉的手台充电器以及相应的镍氢电池,支持1HR充电
充电后,电池温度都会有一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告诉我。发给你一本“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的电子书压缩文件供参考。问题是现 ...

谢谢您提供的参考书目,我看看从网上能不能下载一本,如您有时间也可以发到我邮箱27061693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告诉我。发给你一本“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的电子书压缩文件供参考。问题是现 ...

心中有数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有变化,但是看了你们的回复我感觉镍氢1C冲问题应该不大,尤其是7号这种体积小散热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要控制好温度,避免过热
我用过BQ2002,DS271x系列的镍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都支持1C充电
也看过摩托 ...

嗯,谢谢您,温度有一定升高就无所谓了,反正手机锂电池充的烫手也没事儿,镍氢就更加没事儿了,准备做个电子管收音机能放在自行车当车机然后用磨电滚供电,就用7号12V镍氢电池组。磨电滚冲电池组,初期用磨电滚比较高的内阻限流,后期就转成稳压充电,当达到一定电压时,稳压管击穿提供晶体管的偏置晶体管导通驱动继电器转换稳压14.4V稳压充电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一个多小时充满。

网友B:
如您有时间也可以发到我邮箱270616939@qq.com

已经把文件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
也可以在淘宝上看一看由南孚生产的“环高”超级万用自停充充电器,我用了几年,效果不错,可以充标称电压为1.2V,1.5V,3.2V,4.2V的4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把文件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谢谢您,前两天上班没法上论坛。

网友:
谢谢您,前两天上班没法上论坛

不客气。有问题大家互相帮忙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告诉我。发给你一本“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的电子书压缩文件供参考。问题是现 ...

如您有时间也可发到我邮箱497631230@qq.com多谢

网友:
我现充5号镍氢(镉)电池,用三洋MR57比较好。那充2号,1号镍氢(镉)电池,用什么牌子的好?正在用的是坛中买的啥尺寸,啥类型都能充的万能型,感觉还凑合。能充1号这么大电池的充电器不好找。

网友:
稳压三端你好,“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的电子书压缩文件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