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变压器同样匝数的情况下用不同大小的线径会有什么不同,哪个好呢?

楼主(2019-04-25):
绕变压器同样匝数的情况下用不同大小的线径会有什么不同,哪个好呢?

网友:
謝天風雪雨坛友指教.要不你试繞一次比较一下.

网友:
在同樣匝数的情况下.细线电感大.

网友:
用粗线,能减小电阻,但线包绕好以后可能太厚,铁心装不进去。

网友:
在铁芯能装得进去的前提下,线尽量选大点好!

网友:
线径和电流有关   你懂的

网友:
如果铁芯能装下去就用粗线是好的。

网友:
能装下越粗越好,能提供的电流大,压降小,十分明显!

网友:
若是别的不提,是粗线好。
若是实际操作,则应该按设计来,初次级配合着来最好。

网友:
其实五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在能缠开的条件下,尽量用粗线。

网友:
窗口能放下,线越粗越好。但超过1毫米的线较硬,不好整理。

网友:
看铁心舌面---折算下功率能做多大,合里选择初次级线径-----需要输出电压和电流都要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