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机用什么样的音频变压器

楼主(2019-04-25):
做个矿机,想能让他直接驱动日常用的耳机用,而不是用高阻耳机。

但是音频变压器太多了种了,不知买哪种合适,因为不懂他这前后线圈比例在应用上的区别,请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上有好多种音频变压器,有便宜有贵的,便宜不到一元一个,贵的几十甚至上百一个

下面这种音频变压器就能用吗?

音频变压器 600:600 音频耦合隔离变压器 1:1 4脚位 EI-14型 振铃

音频变压器 600:600 音频隔离变压器1:1 EI14振铃变压器 软脚

音频变压器 1000:1000 音频耦合隔离变压器 1:1 变压器 5脚位

音频变压器 E14 60:8/16 音频输出变压器

还搜到几个 矿石收音机专用 100K音频输出变压器 T725 但是30元一个,但是上面的两种会很便宜,所有想问下上面那种600:600能用吗?

我家里有220v转8v的变压器,我试下不行,也在网上查到资料了,说这种电压变压器是不能替代音频变压器的

网友:
楼主不用那样费心思,许多日常接触到的变压器都可以,只要信号足够强,足够强!
您说的日常用的耳机我猜指的是普通32欧的耳塞机或动圈耳机。

普通20瓦以内的220伏转6伏。8伏,12伏的交流变压器均可,最好找老的用变压器的小充电器,拆掉整流部分,只要交流变压部分。地摊上大把的有,但是最好测一下初级电阻,1K,2K以上的为好。

网友:
用磁芯自己绕变压器可做到比较高效率的变压器

网友:
用5W以下的220V/6V小电源变压器,接32Ω耳机。

楼主:
用的这个变压器(初级线测试2000欧),不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图中接的是耳麦上拆下来的32欧的耳机
喇叭后来换了一个固定电话座机上拆下的话筒喇叭(130欧)也不行,不知为啥

网友A:
楼主的天线如何,信号如何,线圈,可变,检波等等都不清晰,随便搭一个矿机就想用低阻耳机听恐怕有些困难。还是按常规先弄响了再说吧。  按理说如果信号足够强用你的变压器完全可以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天线如何,信号如何,线圈,可变,检波等等都不清晰,随便搭一个矿机就想用低阻耳机听恐怕有些困难。 ...

老师,你看下,我这个,在没有二极管或电容情况下,中国乡村之声也很响,和我直放机声音不相上下,发射台距离约五公里。感觉信号还是很强的。

网友:
再近点日光灯都会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通上电,变压器都是有损耗的,因此铁芯要尽量小,绕组电阻也要小。不建议使用市电降压变压器,铁芯太大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看下,我这个,在没有二极管或电容情况下,中国乡村之声也很响,和我直放机声音不相上下,发射台 ...

离发射台5公里,太有条件响了,但是你的线圈简直就是胡乱缠的,很不正规,也没有调谐选台,信号都浪费了。

如果信号强,接天地线,二极管直接并变压器也应该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这个变压器(初级线测试2000欧),不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图中接的是耳麦上拆下来的32欧的耳机
喇 ...

这个接个8欧姆,0.1W的喇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个8欧姆,0.1W的喇叭试试看...

没有0.1W的,只有一个0.5W的,试了,也是一点儿音也没有,和没接一样,郁闷
接功放就可以
是不是我这个检波二极管不成呢
还是天线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0.1W的,只有一个0.5W的,试了,也是一点儿音也没有,和没接一样,郁闷
接功放就可以
是不是我 ...

一般矿石机的音频电流很少,几薇安,大的几十薇安,还不够线损,要推动变压器是很困难的,所以没有声音是正常的.....与功放机不同,功放机一个晶体管放大倍数低的都有几十,高的100以上,两级下来都有的就有1000倍......一点信号进来声音都很响了....

网友:
问题不在变压器上。
请看论坛置顶:  版主: hhyy99, lq19512003, llllllxing
老矿石收音机书上一般认为矿石收音机有三大特点:1、装置简单。一般需要一副线圈,一个可变电容,一个检波器,一个固定电容(可以省略)和一副耳机可以构成一架实用的矿石机。

楼主没有出示电路图,但是从实物图,可以看到,只有一个线圈。建议先按矿机必要的元件先装好,再讨论变压器。
关于接上音频功放就有声的问题,即便没有线圈,把天线接在输入上,喇叭就会放音,因为输入级本身就有检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