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讨论一下胆机推音箱

楼主(2019-04-25):
有一对燕飞利士6.5寸的音箱,W数大,100w以上。灵敏度低,89db,胆机是kt88,只有几w左右,推不了这音箱。我在想,能不能把分频器w数换90w以下的,这样是不是容易推点?哈哈

网友A:
很多时,如发现箱子灵敏度与指标不乎,应检查分频器零件是否坏了,及高音喇叭己死

返回公司履行保修的音箱,清一色就全是上一句的毛病,低音喇叭从来不坏.其中电感线圈

烧成巧克力糖一样造成短路占多

网友:
KT88推挽 没有推不动的箱子……

网友:
KT-88推89db箱子应该没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能不能把分频器w数换90w以下的 ------ 音箱 W 数大是喇叭的 W 数大,把分频器w数换90w以下的 不管用

网友:
音箱功率 跟分频器 关系不大。
你需要一台KT88推挽

网友:
KT88单端推不动89DB的箱子,是不是在开玩笑

网友:
支持海版的意见:楼主需要一台kt88推挽功放!

网友:
单端确实是有点牵强,推挽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灵敏度为89,单端推没问题。

网友:
如老旧的音箱是应检测下分频器的元件、插接件的接触状态、喇叭单元了,电容变值、插接件接触不良是导致音箱效率降低的常见病。还有清理一下喇叭单元的積垢吧都是提高效率的办法。

网友:
音箱灵敏度和分频器关系不大,kt88推89DB的箱子在几十平方的房子内可以说震耳朵了,怎么会推不动?

楼主:
因为音箱是4欧的,所以难推动

网友:
我记得在哪看过,说是欧数越大越难推,4欧为什么会难推?

网友:
箱子可能是哑了----再大的功率也不会推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如发现箱子灵敏度与指标不乎,应检查分频器零件是否坏了,及高音喇叭己死

返回公司履行保修的音箱, ...

您说的问题我遇到 不久前某宝淘了对乐富豪林顿3分频 箱子出厂数据灵敏度90DB 接了晶体管功放德颂V8推得有点吃力 换6p3p胆机刚刚推得动 百思不得其解的只好把箱子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