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的 Ft 参数

楼主(2019-04-25):
晶体管特征频率 Ft 的定义是当 β 值降为1时的工作频率;

也就是:Ft = β*工作频率;
那么是不是对于相同的 Ft 的晶体管来说 β 低,反而频率特性就好呢?

对于变频管来说,不考虑其它,如 AGC 等因素,我试过 β=18 和 β=90 的,主观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
Ft = β*工作频率,条件是β<=10。

网友A:
1.  “晶体管特征频率 Ft 的定义是当 β 值降为1时的工作频率”,这句话是错误的。
     从你的后文中理解,你指的这个β是直流放大倍数。
2.  关于Ft,它指的是短路电流增益hfe为1时的最高工作频率,这个电流增益计算是针对考虑到了器件的分
     布电容参数的混pi等效电路,是晶体管器件本身的一个基本参数。短路电流增益不是直流放大倍数β。对
     于同 一工艺参数的晶体管,由于工艺上的偏差使得其各种参数都具有离散性,β、分布电容等都不同。
3.  公式:Ft=β*Fβ,这儿的Fβ叫做β截止频率,它可通过混pi等效电路(考虑分布电容)hfe的表达式推导
     得出。由于直流放大倍数β一般较大,所以Ft远大于Fβ。
     由于Fβ只和晶体管的参数(分布电容、工作点等)有关,Ft也只和晶体管的参数有关。

补充内容 (2019-4-26 14:18):
3.  公式应该是Ft=hfe*Fβ

网友:
还有1个因素要考虑, 工作电流, Ft并不是恒定常数,实际上它随着工作电流Ic变化而变

β不同,Ic也不同,所以Ft也不一样

标称的Ft是管子能达到的最高频率, 此时Ic往往比较大, 10几-几十mA,   如果工作在小电流比如1mA下,fT会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晶体管特征频率 Ft 的定义是当 β 值降为1时的工作频率”,这句话是错误的。
     从你的后文中理解 ...

谢谢您认真的回复;

β是交流放大系数;

我想知道,是不是在Ft相同的管子中,β低的,频率特性更好;

网友:
“是不是在Ft相同的管子中,β低的,频率特性更好”
恐怕没人会回答得了你的问题。
1.  从理论分析是可以得出Ft的具体表达式的,但该表达式及其复杂;
2.  导致β具有离散性的因素非常多;
     综合以上2条没人回答得出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认真的回复;

β是交流放大系数;

三极管的频率特性,不由放大倍数决定;相反,放大倍数的高低,不会改变频率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和β本身没关系,β表示的是共发射极直流电流放大倍数,而Ft指的是使管子的共发射极电压放大倍数下降到1 ...

直流电流增益以Hfe表示,交流电流增益则以hfe表示,而β通常用于口语和不严格区别交流还是直流的情况的讨论中。

关于fT,过去的定义还是共射电流增益下降到1时的频率,并不涉及到电压增益。早年的晶体管特性中,无论低频时的电流增益是多少,在接近1/10fT时都进入了增益-带宽积的区域。但最近查看2N3904及一些其它的欧美管的datasheet时,发现这个范围有所扩大,2N3904覆盖的区域甚至从560MHz到10MHz,也即从1/10fT变成了1/56fT。这似乎是晶体管工艺更为先进的结果。

2N3904的频率与相位关系:

2N3904

2N3904

晶体管的电压增益只能是在组成电路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不能脱离电路结构来谈电压增益。
设一共射晶体管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A=Uo/Ui,输出电压是负载电流与负载电阻的乘积即Uo=Io*Ro,负载电流则是输入电流与电流增益的乘积即Io=Ii*hfe。
Ii大小决定于晶体管的输入电阻Ri,于是Ui=Ii*Ri。
晶体管的输入电阻大致等于Ri=hfe*0.0257/Ie,Ie为直流工作电流。
已知A=Uo/Ui,则A=Ii*hfe*Ro/(Ii*hfe*0.0257/Ie)=Ro*Ie/0.0257。

可以看到,电流增益的具体大小已经与电压增益没有关系了,电压增益只与负载电阻、工作电流有关系。一个电流增益为30的晶体管和电流增益为300的晶体管,在同一放大电路中的电压增益完全相同,能区别的只是输入电阻不同。后者的输入电阻是前者的输入电阻的十倍,仅此而已。

楼主:
为了讨论的方便,在下觉得统一下概念或标准对于研讨是有利的;
β是老书上的概念,与现在的 hfe 不矛盾;它们都分别有其交流和直流的概念区分和符号;

下面这句“高频管的β值大于10即好用”狠狠地提示了我,我一直以为这个放大倍数高点的好;以前修机时经常换下β<30的,但换上80的并未有好的表现;但不知其所以然;

让我迷惑的是下面这个概念;Ft既然是常数,那么β(或hfe)越小,频率就应该越高;我们翻 晶体管手册 时经常查Ft这个参数;

这本书名《晶体管原理与工艺》1968年版,上海无线电七厂编,是内部读物;我从地摊买她是缘于对晶体管的制作工艺的好奇;

网友:
一个是直流放大系数,一个是高频放大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认真的回复;

β是交流放大系数;

您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假设经测试,两只B值不同,而fT相同的管子,应用于测试频率的电路中,fT相同没区别。降频使用,更不存在fT谁高谁低的问题。
变频管,接收信号与本振信号分别从基极和发射极注入,变频管以乘法器的工作方式混频,对于两种信号的电流放大倍数都极低,因此认为,变频管的放大倍数并不重要,只要fT高于本振最高频率即可正常工作。本坛己有坛友给出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