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保护板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04-26):
我买9V万用表锂电池,有一次忘关了,再用时发现没电了,量电池0V,充不了电了,请教各位老师这锂电保护板起什么作用?放电不保护?这现象正常吗?我的万用表耗电只有1MA,是不是小电流不保护?还是保护板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师解惑。 还有一个问题,电池不能用了就打开了,在保护板前面量单个电池电压1.9V用稳压电源把每个电池充到3V,再用锂电充电器充电就正常了,能用了,请教各位老师这样修理锂电行吗?

网友:
保护板应该是按电压进行保护。后面的办法可以。

网友:
保护板其他的百度下!
说下放电:
放电到截止电压后,MOS管关闭回路,停止放电,不存在小电流不保护的现象!

楼主这个是不是电池问题? 或者保护板有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就想可能买到假货电池,没保护。

网友:
电路部分没有过放保护的,没理由吧。我的这种电池经常忘了关,直到万用表把电池耗光(我把万用表的背光短接,如果万用表不打到OFF的位置,背光会一直亮的),马上拿去充电,一点鬼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