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 i78172D2维修全记录

楼主(2019-04-26):
我这个故事有点长,是我笔记本维修的全记录,应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特复制我的全记录Word文档,发在这里,不知道是否会违规,试一试吧,但愿版主宽宏大量。

文中提到的“发帖”,是指我当时在“中关村在线”的该笔记本论坛发的询问贴。

以下是我笔记的全文:

神舟战神 Z7- i78172D2 笔记本电脑黑屏维修全记录

2016年01月26日发帖:
双十一在大副家购得神舟超级战神 Z7 i7 8172 D2一台,已经出现过两次黑屏,但是电脑还在工作的现象。两次黑屏均还能看到漏光处的漏光,显然不是背光出了问题。其中一次还外挂着(用的扩展方式)一个24寸的液晶显示器,主屏黑屏时,扩展的显示器仍然还正常显示着。两次都只好按开关键关机(我设置按下开关键是关机,关机时还能听到系统关闭过程中,通过喇叭发出的声音)。两次都是重启电脑后又能正常显示。
电话问特约维修部,他只回答说显示器有问题了,让送过去检查。但是因到特约维修部较远,想等等,如果再出现第三次黑屏现象后,才送过去。
我的笔记本电脑已经加装了128G的SSD硬盘,机械硬盘已经替换为2T的大容量硬盘。

有朋友出现过这样的故障吗,最后检查出是什么故障,怎么处理的?请给予指教。

2016年03月03日发帖:
又发生过三次黑屏了,还没有送修。
当我的Z7-i78172D2笔记本黑屏后,按休眠键,让系统休眠,看见键盘背景灯都熄灭后(已经休眠了),再唤醒笔记本,屏显就恢复正常了。
很奇怪的毛病。

2016年03月17日发帖:
我是楼主,报告新进展。
有一天(2016年3月13日下午),我的这个战神Z7 i78172D2笔记本连续发生若干次黑屏,休眠后唤醒也只能亮几秒钟,无奈重启,竟然进入系统后几秒钟就发生黑屏,这可是原来从未出现过的,以前重启都正常的哈。连续几次重启均是这样,无奈重启进入BIOS界面等待看是否会黑屏,20余分钟后仍然正常,于是重启到WIN7,终于不黑屏了。
不得已于3月16日上午到成都的特约维修部(倡优),根据我描述的现象,维修人员认定是显示屏有问题,于是更换了显示屏。更换的屏为京东方品牌,固件时间为2015年1月,漏光比原来那三星屏好得多(只有很小一点),无坏点。是否以后就一直正常,需要时间来考验。

后续:
不料,时隔半年,黑屏的事件仍然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考虑2017年9月两年的主板、显示屏保修期即将结束,于是又到特约维修部修理。那天在特约维修部,笔记本特别争气,让维修人员看见了平日只是偶尔出现的黑屏现象,维修人员开盖大概检查了一下,决定返厂。

返厂回来,看维修记录,只是修主板,没有换屏。开盖看主板,见到显示屏的屏线有动过的痕迹,但不知具体修哪里了。

2018年06月29日晚,我正在使用自己的神舟战神Z7 i78172D2笔记本电脑,一个两岁多的小孩来到我的面前,几巴掌拍在电脑的键盘部位,最后一巴掌时,电脑立即花屏,同时喇叭发出连续“哒……哒”的声音。我立即长按关机键关闭了电脑。待我重启电脑时,电脑指示灯亮两秒以后又灭灯,再过两秒又自行开始启动,再灭灯,陷入一个死循环。拔掉外接电源适配器,用机内电池启动电脑,也是亮灯两秒以后熄灭,但不会自动再次启动,无奈只能等电脑彻底冷却后再看看有无变化。

  第二天开始动手修理笔记本,开盖后第一件事是拆除机内的锂电池,只外接适配器试机,故障依旧。

拆下机械硬盘和两条内存条,开机,发现电源开启指示灯不会熄灭了,有门,应该是硬盘或者内存条的问题。

    随后只插入两条内存条,故障重现。长按开关键关机后,取下其中一条内存条开机,  指示灯不会熄灭了。为了验证是第一条内存条自身的故障还是接口的问题,取下了第二条内存条,将第一条内存条插入第二条内存条的位置试机,指示灯不会熄灭,看来不是内存条自身的问题。将第二条内存条插入原来第一条内存条的位置再开机,指示灯还是没有熄灭,这就基本确定故障是第一条内存条的插槽与第一条内存条的金手指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
    最后插入硬盘试机,插入电池试机,均正常。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顺便清洁了笔记本散热器及其风扇的灰尘,装好后盖,开机,一切正常。

2018年08月,又开始出现黑屏的现象。表现为在使用中就黑屏,此时扩展的24寸显示屏正常
显示中。拍打笔记本显示屏或者翻转显示屏转轴,也无法出现哪怕是短暂的亮屏。重启后一般可恢复正常。也曾经出现启动时就找不到笔记本显示屏,直接从扩展显示屏启动的现象。

2018年08月21日,终于出现黑屏后,重启不了电脑的现象,表现为没有视屏信号出现,因为扩展显示器也没有显示。试了试在拔掉外接电源适配器情况下,也没能启动它,只好开盖。取下右手边的那条内存条,试机能启动。于是用橡皮擦仔细擦了擦那条内存条的金手指,装上后能正常启动了。

约2018年9月初,有出现主显示器黑屏现象,此时外接显示器正常亮屏。摇动显示器屏幕,能恢复显示,也能将毛病复现,于是判断为屏线有问题。拆开笔记本,开机后摇动屏线,却无异常现象发生。一连三天,黑屏都不发生,无法确认就是屏线引起黑屏。

2018年10月中旬(约为17日),笔记本显示器出现连续黑屏,晃动笔记本屏幕能短时恢复显示。关机重启后,显示器处于黑屏状态,但是外接的扩展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电脑系统显示有主显示器存在着,显示屏上,影约可见极其暗淡的图像,我判断为笔记本主显示器背光电路出了问题。
取下笔记本的显示屏,揭开屏下电路板上的贴膜,用手机将显示器的电路板拍下了近距离的照片,在电脑上将照片合成一个连续的照片,然后开始分析电路板上各元件。
首先查到一个20脚的IC,名ICN9012A,网络上查到属于电源管理IC,性能如下:

但是由于无法查到9012A的应用电路图,无从下手。
进一步查到另一个20脚的IC,名TPS61183,有幸的是网上查到该IC比较详细的英文资料,其典型应用电路图如下:

这显然是背光LED的驱动IC,当然就不知道前面那个9012A的作用是什么了(猜想是处理点亮、关闭显示器,调整显示器亮度等信号的IC吧)。我(用万能表的蜂鸣挡)仔细分析该IC周围元件及其连接的情况,重点查电源输入输出电路的连接情况,得到如下的结果:

图中黄色的线为电气连接线,青色的线为判定的元件编号对应的元件位置,标注为F2元件的右端的红线连接到显示屏输入插口的某几个脚后,没有连接其它任何元件。

TPS61183的功能为输入4.5—24V的低压直流电,升压为最高38V的电压,用来恒流驱动LED背光串,每路(串)输出电流为19.8mA。正常情况下,该IC的电源输入端应该接笔记本主板过来的电源。

查TPS61183的输入端(第19脚)连接的元件仅两个,一个是电容器(相当于电路图中的C1),另一个为标注为10欧姆的电阻,10欧姆元件的另一端也仅仅接了三个元件,一个是标注为L2的电感(相当于原理图中的升压电感L1,电感的另一端接IC的电压输出端)),另一个是电容器,最后一个是标注为F2的元件(其阻值为无穷大,电容量约为几百Pf)。查F2的另一端接到了显示屏屏线插接口的几个并联的脚位上(推断为背光电源端口),显然该IC并未正确得到笔记本的供电。

根据以上判别,得出的该IC输入输出部分的实际电路图如下:

查电路板其它地方,标注F1的地方没有安装元件,板上另一个与F2外形一模一样(白色的贴片)的元件没有标注编号(附近标注的编号是R213),测得其电阻值为0欧姆。根据以上情况,初步判断F2应为保险电阻,负责为背光驱动电路供电,且能在电流过大时截断背光的供电电流,不幸现在已经断路。

一般情况下,保险电阻被烧断,应该伴随着电路还有其它故障,造成保险电阻过流损坏。但是由于无法获取该显示屏详细的电路图,因此无法进一步核实电路的其它地方是否有异常。查淘网上0803贴片可恢复保险电阻0.1元就能买到,加上快递费5元,也是很便宜的。于是找到一家店,买了一批不同额定电流(100/200/300mA)和规格(0805/1812)的可恢复保险电阻,加上快递费8元多,几天后就到手了。
经过分析,本驱动IC的输出电流为20mA*6路,等于120mA(38V),不考虑效率,输入端的输入电流大约为240mA(19V)。因此决定采用300mA的保险电阻接上去试机看看。因0805的元件很小(查原贴片是更小的0603),特意将我的T12电烙铁绑上一根铜丝作特细的烙铁头,小心翼翼将这个0805贴片保险电阻叠焊在F2上。焊接过程中为防止静电损坏电路板上的元件,于是用手一直接触烙铁的金属部分,防止静电积累。
焊接结束,将屏线插到显示屏上,启动笔记本电脑,久违的图像出现,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现在回想修复过程,有幸的是保险电阻损坏,并未伴随着还有其它的电路问题。可以理解为该保险电阻自身质量问题造成接触不良最后永久开路,并不是被过流烧毁,这个可以和不久前黑屏且能恢复显示的现象得以印证。否则一旦过流烧毁,就不可能恢复(原电阻可能不是自恢复保险贴片),且贴片会略有变色现象呈现。

2019-04-21继续补充内容

   显示器黑屏的故障仍然存在,其显示器恢复显示时,常常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与第一个被更换的显示屏表现差不多。这个现象就是:恢复显示时,显示的画面四周会有白圈,这个白圈一般几分钟内会慢慢消失,成为正常的画面,白圈现象如下面的照片所示:

  下面这张照片是最近几天恢复显示时拍下的,白圈现象极为严重(以前没有这么严重是不是因为这次四周显示的是黑色,所以白圈显得很明显),但是几分钟内,白圈还是慢慢消失了。

正常显示应该是下面这张这样的。

  下面这张也是一次恢复显示后略微等了一会儿拍下的,白圈已经快看不见了。

出现以上黑屏故障时,笔记本外挂的显示器均处于正常显示的状态,根据这个现象,因此判断不可能是笔记本显卡或者主板的故障,因为显卡或者主板如果出故障,外接显示器也一样不能正常显示。

  根据原来的三星屏和现在的京东方屏黑屏后恢复显示,都有白圈出现,这种共有故障机率较小,那么是否应该怀疑屏线的问题。但是我在正常显示下怎么拨弄屏线,都不会出现故障,这就基本排除了屏线有问题造成了故障。

   除此之外,前一段时间(指修复保险电阻之后),曾经又有若干次出黑屏时,转动显示屏(的转轴),偶尔能恢复显示,还能再次黑屏,再次恢复,极象屏线有问题的表现。这是怎么了,一头雾水中。

   今日笔记本出故障时,发现又能隐约可见显示内容,莫非我曾经处理过的保险电阻那里又出问题了。开机测量保险电阻,居然是通的,正常呀,难道其它地方出现问题了。仔细观察,发现靠近这个叠焊的保险电阻的显示屏包裹的铝皮上,有类似烧蚀的痕迹。莫非叠焊的电阻碰上显示屏包裹的铝皮(它很可能是接了地线端的)了吗。我将那疑是烧蚀的痕迹擦掉。开始将叠焊的好保险电阻取下,将原来损坏了的保险电阻去掉,将好的保险电阻很规矩地焊接在应该的位置上。此时注意到焊接操作时,免不了因烙铁头靠铝皮比较近,铝皮上又有一些新的,类似于烧蚀的痕迹,于是怀疑叠焊的保险电阻是不是真的碰上了铝皮。为了避免电阻碰上铝皮,这次特意用两层透明单面胶做了隔离。弄完毕,通电试验,笔记本显示屏正常显示了。

现在回想转动显示屏(的转轴),偶尔能恢复显示的事,是不是真的那叠焊的保险电阻碰上了铝皮,造成短路,因此显示屏不能显示。此种情况下,转动一下显示屏,可能使短路处脱开,导致显示恢复,也能在正常显示时造成短路而重现故障。否则我叠焊上去的保险电阻并未损坏,背光怎么会不亮呢。这个怀疑只能用一段时间笔记本,看看故障能否消失来间接证明了。

   我这台神舟笔记本的故事真多,我儿子买的同类型神舟战神K7-KP笔记本还好,至今近两年,没有出现过故障。

发此帖时备注:
2019-04-21处理显示屏以前好多天,我的笔记本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启动就黑屏的现象。处理以后直到今天(2019-04-26),再也没有出现黑屏。是不是真是我说的那个地方与地短路,被我用胶带隔离好了,拭目以待吧。

补充内容 (2019-6-4 20:36):
今天是2019年6月4日,修好的笔记本仍然没有出现黑屏,好兆头。

补充内容 (2019-7-10 09:52):
今天是2019年7月10日,笔记本修好已经80天了,还没有出现过黑屏事件,看样子已经根治了黑屏毛病。

补充内容 (2024-3-25 13:41):
由于毛病不断,只好怀疑屏线有问题了。
2022年7月,购买新的屏线将其更换,至今一年半多了,未见故障复现。

网友:
哟,楼主还玩红警呐

网友:
楼主,真佩服你的耐心,这电脑还我,直接劈了,折磨人啊。修理手段很高明。高手。

网友A:
看了楼主的维修经历,很明显,这个本子的研发工程师没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维修经历,很明显,这个本子的研发工程师没做到位。

如果黑屏的故障是我目前判断的原因引起的,那么这个锅,应该由显示屏的制造商背。

楼主:
我是楼主,今天5月2日,笔记本修好已经11天了,还没有出现过黑屏事件,看样子十有八九已经根治了黑屏毛病。

楼主(2019-07-10):
我是楼主,今天是2019年7月10日,笔记本修好已经80天了,还没有出现过黑屏事件,看样子已经根治了黑屏毛病。

楼主(2019-10-26):
我是楼主
真不幸,2019年10月25日,在一次电脑久了没动作的自动保护黑屏情况下,鼠标唤醒电脑时,外接扩展显示器倒是亮了,主显示器却没能亮屏。想切换成单屏显示,结果主屏又亮起来了。当时显示屏周边还是有一圈白色,与原始故障一个样子。

这是修理后经过了半年时间第一次开始复原原始故障。联想起第一个显示器、第二个显示器,及其这次修复后又出现的故障现象都相同的事实,我开始怀疑笔记本的主板有问题导致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B:
仔细看完了,根据故障现象,象是LED串某串电流过大引起的白圈,刚激活背光时电流过大,之后慢慢恢复正常,背光电路芯片外围电路元件变值的可能性大。断电情况下电阻档测量IF B1-B6对地与对泵输出电源正阻值是否均衡,保险电阻阻值大小关系不大,外围电路电容变值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完了,根据故障现象,象是LED串某串电流过大引起的白圈,刚激活背光时电流过大,之后慢慢恢复正常, ...

谢谢朋友的指教!

第二天无事,第三天和第四天都出现黑屏,甚至出现多次重启电脑无法亮屏的现象,只有等电脑开启一段时间(半小时以上)后,再重启,可恢复显示。无奈拆开显示屏检查了一下,无法确认有任何异常,装回去,屏竟意外恢复显示了,只是周圈的白光用了十多二十分钟才逐渐显示(以往几分钟就消失了)。

今天(第五天)未见异常。

补充内容 (2019-12-1 17:55):
至2019年12月1日,未见异常。回想10月28日处理时,仅仅拔插过显示屏的排线,莫非排线接触不良造成的,拭目以待吧。

楼主(2024-03-25):
我是楼主,被黑屏事件折磨多年,终于在2022年7月初认定屏线有问题,于是网上买下换新,至今一年半有多,未见故障复现,大概整住了。

网友:
补充内容 (2024-3-25 13:41):
由于毛病不断,只好怀疑屏线有问题了。
2022年7月,购买新的屏线将其更换,至今一年半多了,未见故障复现。

有可能是屏线的焊点,不牢靠。

手机出现类似情况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