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7接散热器是不是必须垫绝缘片?散热器引脚能接触负极不?

楼主(2019-04-26):
TDA7297接散热器是不是必须垫绝缘片?散热器引脚能接触负极不?

网友A:
看你结构。不接散热片线路板上一定走线。有的1875靠散热片导通的,电线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结构。不接散热片线路板上一定走线。有的1875靠散热片导通的,电线都没用。

还有这种说法哦?那咋看板子走线呢?

网友:
7294,不用绝缘垫,通常把散热片当地测电压用,可是碰到一次这样测,损坏了7294?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散热器会有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散热器会有引脚?

大哥,就是插在板子上这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说法哦?那咋看板子走线呢?

比如说负压是通散热片的。那么大电流线由散热片导通,PCB可以走细点的线。偷工的就用散热片几个功放片子连通。

楼主:
我感觉它在地线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就是插在板子上这里啊

呃.......费解的问题。  这个IC比较不那么大众化,不太有研究。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散热片和哪个脚相连的,这个不是什么大难题吧? 貌似7297散热片是闲空的随便你怎么接。

网友:
看网上有说法散热片和接地脚是相通的

网友:
一般正规安装都有绝缘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