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中X/Y安规电容解析

楼主(2019-04-26):
  大部分人都对安规电容了解甚少,实际上安规电容是由X电容和Y电容组成的,在电路当中主要起到电源滤波的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胆机电源电路也有应用。推荐本篇文章供学习交流和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ETp3PmvxoJbP-e6X13sa3w

网友:
安规电容好处是过压击穿后,击穿位置材料蒸发,不会短路。击穿次数多了,容量不断降低。对比cbb用在rc触电消火花,电容降压电源,地方不错,不过容量会逐渐变小是个问题。

网友:
变小至少还有吧,好多电源里面压根就没有

网友A:
安规电容没什么特殊的。顾名思义就是符合安全标准规定的电容。至于安全标准国家是有相关标准的(安规电容标准GBT14472-19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没什么特殊的。顾名思义就是符合安全标准规定的电容。至于安全标准国家是有相关标准的(安规电容标 ...

谢谢于版关注!

网友B:
安规电容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优势也发现有人用于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优势也发现有人用于耦合

谢谢老师关注!经常拜读你的帖子,要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优势也发现有人用于耦合

我就用于耦合,也能响凑合用。坛友能推荐一款常用的品牌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于耦合,也能响凑合用。坛友能推荐一款常用的品牌电容吗?

能进得安规殿堂的,一般不必计算牌子.但要注意干万勿用电机拆下的二手货,不够容量的废件特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于耦合,也能响凑合用。坛友能推荐一款常用的品牌电容吗?

常见的ERO就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ERO就不错价格也不贵

谢谢,那天去购几只装(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进得安规殿堂的,一般不必计算牌子.但要注意干万勿用电机拆下的二手货,不够容量的废件特多

谢谢坛友。

网友:
安规的实际耐压听说可达4000V,远不止标注的2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