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输出变压器

楼主(2019-04-26):
近期收到拆机275广播机推动牛数个,想改动下作6p14推挽输出牛,问下老师可否?求解。

网友A:
是上面电路图中的B2吗?如是测一下电压比,换算成阻抗,算一下对应喇叭的阻抗。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这种变压器不好拆,用环氧树脂灌的。质量没的说,一拆就废。

网友B:
某潘6p14的推挽牛才二百多一对,你这个推动牛质量蛮好的,干嘛要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面电路图中的B2吗?如是测一下电压比,换算成阻抗,算一下对应喇叭的阻抗。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这种变 ...

是上图那个B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潘6p14的推挽牛才二百多一对,你这个推动牛质量蛮好的,干嘛要改呢?

没计划拆。这个C牛是否可再绕个次级?

网友A:
我看穿绕行,拆铁芯后绕,能保证组装后的质量吗。

网友:
可以在铁心空隙用胶皮电线穿绕若干圈作为次级。

网友B:
加绕次极响是没什么问题,是否好听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面电路图中的B2吗?如是测一下电压比,换算成阻抗,算一下对应喇叭的阻抗。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这种变 ...

B2变压比为5:4,输入(1、8)电阻200欧姆左右,输出(9、16)电阻155欧姆,必须绕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穿绕行,拆铁芯后绕,能保证组装后的质量吗。

准备穿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绕次极响是没什么问题,是否好听就另说了

老师,这种变压器质量咋样?

网友:
这个吗?对电子管不懂

网友B:
老师这个称呼不敢当!对于胆机我也是个菜鸟。见你拿推动牛来改输出牛觉得可惜了!

网友:
阻抗比,简单测,一端加交流电电压U1,测另一端的交流电压U2,两者比值的平方就是阻抗比(忽略效率)。你测的是线圈电阻吧,这个与线径和匝数有关。与楼上老师说的加绕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称呼不敢当!对于胆机我也是个菜鸟。见你拿推动牛来改输出牛觉得可惜了!

看看,还有几个大家伙,哪舍得拆啊!不是正和老师探讨吗

网友:
这些我也有一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计划拆。这个C牛是否可再绕个次级?

这个C铁芯推动牛,质量应该是很好的。

我看楼主和后面回帖朋友的意思是在空隙处穿绕次级。说句白话,那就把这B2改成“电源”牛了   输出变压器,如果跟电源牛这么简单,只取个合适的电压出来就行,那也不会存在各种天价问题。 穿绕一组次级,是只能在中低频听个响,根本无法达到输出变压器对于漏感和分布电容的要求。

网友:
哇靠,这么多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铁芯推动牛,质量应该是很好的。

我看楼主和后面回帖朋友的意思是在空隙处穿绕次级。说句白话 ...

谢谢海版指导!只能保存下来做输入牛啦。

网友D:
275扩音机的频带只有80~8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5扩音机的频带只有80~8000Hz。

谢谢白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5扩音机的频带只有80~8000Hz。

请白版指导下,如何合理利用拆旧输入、输出电压器再利用的方法。谢谢白版!

网友E:
原机的阻抗不合适频响很差,要是重绕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机的阻抗不合适频响很差,要是重绕还是可以的

谢谢老师!那只有利用铁芯了。

网友F:
参考斯巴克560功放数据,用这c牛芯做一对输出牛!声音应该不差!

网友:
出了,然后挑合适的买。。。

网友:
丟了西瓜捡芝麻!!!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斯巴克560功放数据,用这c牛芯做一对输出牛!声音应该不差!

谢谢老师!方便给个数据吗?

网友F:
C输出牛比E牛好太多了,不是一两句话说清楚!但是老烧偏说c牛一无是处不好听,但C牛价格不是低价货,贵得卵铁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输出牛比E牛好太多了,不是一两句话说清楚!但是老烧偏说c牛一无是处不好听,但C牛价格不是低价货,贵得卵 ...

谢谢老师!还收了几个275输出牛,你方便时多指导指导该方面知识和经验。再次感谢!

楼主:
还有几个275输出牛。

网友:
一堆硬货靓野,值得捣鼓!

网友:
准备设计制作发烧贫民级的300B单端输出牛双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