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969

楼主(2019-04-26):
最近作了个小甲,调试中发现电流调不动,3.5a,管子是irf640,电压可调,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为啥要调到3.5a啊?!我的1969用的是3055铁管,电压24v直流调到0.7a已经很热很热了!

楼主:
可能调试方法不对?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电容正极?20a,一测就是3.5,调电阻电流没反应

网友:
测大电阻两端电压,然后再计算,或串在大电阻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调试方法不对?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电容正极?20a,一测就是3.5,调电阻电流没反应

你知道3.5A是什么概念?
500MA都吓人。

楼主:
搞定了,测量方法错误,电压过低,调到150'ma烫手

楼主:
12伏调到18

楼主:
耳朵不行,听2030和1969差别不大,只是稍稍柔和了一点

网友:
其实多数在于音箱不行。   功放的失真一般比音箱的失真小上1~3个数量级

网友:
电流调不了你试试看断电后等元件温度降到常温后再通电再试试调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甲类,但调到0.8A就够了,不见得非要整到2A才过瘾。

再大了就纯属耗电。。。。

楼主:
终于搞好了,听着不错。。。
声音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