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不是强台阻塞

楼主(2019-04-26):
一台飞利浦电子管收音机调频收某些电台时,电台主持人或歌手说话唱歌时,每当句子里有"si”,或者“shi”等以S开头的音时就会破音,我观察了下,出现这种情况时猫眼指示管基本都是呈现全闭合“强信号”的状态,这是不是就是强台阻塞现象,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个人观点,中频频率特性不良,或临界自激。你换个中放管试试。再检查中放管帘栅极退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中频频率特性不良,或临界自激。你换个中放管试试。再检查中放管帘栅极退耦电容

谢谢电真空老师指点,我也觉得中放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子有个AGC切除开关,电路图上位置,在调谐指示管EM84上面。检查一下开关位置,如果接地则AGC不起作用。

网友C:
调频怎么会存在阻塞,限幅器就是按照阻塞设计的,调频信噪比高的灵魂在于限幅,可能是由于年久失修中放通道的相频特性差了,或者是某些退耦电容老化造成了在特定的频率形成了RC选频电路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有个AGC切除开关,电路图上位置,在调谐指示管EM84上面。检查一下开关位置,如果接地则AGC不起作用 ...

原来还有这个开关 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怎么会存在阻塞,限幅器就是按照阻塞设计的,调频信噪比高的灵魂在于限幅,可能是由于年久失修中放通道 ...

谢谢朋友指点,我先检查下退耦电容

网友:
重点检查AGC电路。如果没有问题,是当地的FM台功率大或者距离电台太近。这就需要改造AGC电路的时间常数。

网友(2022-03-26):
我的也这德行,啥情况?

网友:
谁有stl-162F收音机电路图?拜谢啦

网友:
估计是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