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线圈求助

楼主(2019-04-26):
现手中有不少600系列高频线圈,现在想把它们用到电子管收音机上去,却苦于没有标记,不知道它们具体的型号,想求助于万能的矿坛,高手,怎么去分辩这些线圈的型号?

网友:
这些线圈不是600线圈,是厂制收音机上的拆机线圈,不必拘泥于名称,这都是收音机厂家自己设计定制的。
圈数多的蜂房式是中波线圈,圈数少间绕的是短波线圈。3个头的是S式振荡线圈,4个头的是天线线圈。

楼主:
用LC表测电感去分辩可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LC表测电感去分辩可靠吗?

还是这个可靠。

楼主:
这个图也有,可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也有,可有用吗?

       实物与图仔细对照就有用了。以前普遍只有没有测试电感功能的万用表,就得一方面用脑,一方面用眼,从蛛丝马迹中分辨非常接近的元件,况且中短波线圈差别特大,即便是短波也可以对照图片去识别。当然有量程合适的较准确的LC表甚至是电桥等等更好(图片中有电感值)。
      “妄自菲薄”不值得回帖。只能一吐为快。

楼主:
多谢于老师,受教了

楼主:
还想请教老师下,除了600系列,101系列,国产电子管收音机还有其他型号的线圈吗?

楼主:
写错了100系列

网友A:
除了600、100系列线圈,生产较早的还有美通线圈、力士800系列和中央900系列线圈。美通线圈是纸管的336是再生收音机线圈。338是矿石收音机线圈,551/552是中波超外差式收音机线圈553/554是两波段线圈,553抽头振荡,554回输振荡;555/556是三波段线圈,555抽头振荡,556回输振荡。557和558分别是两波段和三波段高放线圈(与553/554和555/556配合使用)。力士800系列、中央900系列线圈规格与美通线圈近似。后来的美通600系列改为胶木管防潮性能高,100系列线圈改用磁芯线圈。

楼主:
受教了,白版真是博学多识。

楼主:
那我还是前面的问题,怎么判断手中的线圈是什么型号?沒有型号,只敢肯定不是100系列,不知道是600系列,还是白版所说其他型号。

网友:
光是区分线圈用途,看外形就知道了。蜂房绕上下两层线圈一般是中波天线线圈。蜂房绕的一层线圈,只有三个焊片之间通,一般是中波S式振荡线圈。短波线圈更为直观,大多是用镀银铜线间绕。区别是天线线圈还是振荡线圈方法同中波。

600系列,振荡线圈虽然有所谓AKSR四种,对应6A8,6K8,6SA7,1R5,但以S式最多。其余的基本见不到。实在拿不准可以发个图片上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是前面的问题,怎么判断手中的线圈是什么型号?沒有型号,只敢肯定不是100系列,不知道是600系列,还 ...

困惑来源于知识贫乏,要努力学习电路知识。所有的元器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都是为了满足电路需求而制造的。所以掌握了电路知识,元器件识别就非常容易了。

楼主:
就是这些线圈

楼主:
请d老师帮忙辩认下,用您渊博地知识,谢谢了!

楼主:
多谢老师,这样一说就知道了,涨了知识,好老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d老师帮忙辩认下,用您渊博地知识,谢谢了!

蜂房式的是中波线圈,间绕的是短波线圈。具体是天线线圈还是振荡线圈,要看绕组结构。不过可以告诉你,这些线圈最好别用了,因为线圈受污染严重,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600、100系列线圈,生产较早的还有美通线圈、力士800系列和中央900系列线圈。美通线圈是纸管的336是再 ...

尊敬的白版主,我有一个问题求助:收了一台红灯711–5电子管收音机,磁棒线圈有一个线头脱焊,不知接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