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触发电流 不应该忽略吧?

楼主(2019-04-27):
一个客户,说我寄给他的可控硅是坏,图为测试的结果。

我自己也做个简单的测试仪测试是正常的,前提是得满足触发电流大于150MA, 他的那种小仪器估计出不来150MA的触发电流。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触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触发功率~~!

谢谢指教!

网友:
可控硅电流越大所需触发电流就越大,所以替换时不要盲目加大可控硅的工作电流,例如1A可控硅使用2A甚至更大可控硅替代。尤其是调整感性负载的双向可控硅,可控硅触发功率不够容易造成可控硅导通不对称直流成分增加进而烧毁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