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有没有做自灭式超再生调频头的?

楼主(2019-04-27):
如题?有的话,我想买一个

网友:
还是自己制作个吧。只用一只电子管,从收音机上引出电源,方便的话暂时弄个小电源,输出信号从收音机拾音器插口输入,有耳机(高阻或变压器加低阻)更好。单连可买也可以自己制作,总之很简单的,只要耐心细致。
如果花钱买现成的就买个电调谐超外差高频头。

网友:
淘宝倒是看见有卖2灯超再生的 楼主可以去看看 不过还是建议有时间自己装了试试 超再生不在于把玩和收听 在于DIY过程的快乐 还能学到高频电路的许多知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