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老亚美广告图,DIY了一个亚美老牌530号标准三回路线圈

楼主(2019-04-27):
前一段时间,按照老亚美广告图,DIY了一个亚美老牌530号标准三回路线圈。

先看亚美老牌530号标准三回路线圈广告图

电脑里的原始图找不到了,只留了画了尺寸线的图样。

尺寸推断依据是——转轴直径——假设为1/4英寸(6.3毫米)。再按照比例推算之,并用英制常用尺寸规整,最后换算成公制。

找到大小合适的瓶子,用牛皮纸绕制线圈。浸漆,烘干。得到线圈骨架。

制作完成的仿制线圈
如下

牛皮纸上打印了假想的商标和线圈名称
——没有依据,是假想的的(亚美商标有样子借用)

线圈的转轴及其与线圈(外圈)的固定方式

活动线圈引出线引出方式——也是假想的

线圈另一头是这样的

二个细节
细节1——活动线圈固定方式

细节2——内外圈起定位及阻尼作用的弹簧

楼主:
原图找到了

楼主:
请教大家
一、商标用是什么样子的为妥。民国21年的时候,亚美用什么样子的商标?(1、单用 亚美老牌 四个字的,2、 七边形亚美图案  的,3、亚美老牌四个字加上七边形图案,以及4、最早用过的象陀螺似的那种图案(如1001号矿石机广告里可见到的那样))。

二、广告图里,线圈骨架和线,都是一片漆黑。 是用沥青防潮的?
    那样一来那就什么商标也看不到了~~

网友(2025-02-17):
很遗憾,现在刷不出图片来了,只能看到文字介绍...

楼主(2019-04-28):
价值“洋四元五角”

网友:
制作精良;“假想”的商标也很有感觉。

网友:
比真的好!

网友:
做工真不错,怀旧啊~~~!

网友:
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

网友:
高仿啊!这手艺牛了!

网友:
话说,这个若能用到哪里就更有意思了。

网友:
仿制老古董,这手艺没的说,顶!

网友A:
精美、漂亮!令人耳目一新,几可乱真!很欣赏楼主的大作。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能静下心来,精心制作出如此精美的作品,这可不是一般寻常人可以做到的,实在令人折服,给楼主点赞。顺便提一点小经验:我小时候是60年代,物质匮乏【主要还是缺钱;】,经常自绕线圈,仿制336、553、557等【当然还是楼主的“产品”才叫精美】。密绕、间绕、蜂房都是手工搞定。做线圈架时,先在合适的管状物上面平绕一层漆包线,然后紧密缠上牛皮纸粘牢,干燥后将漆包线抽出,这样脱模容易、不变形。全部绕制完成后热浸松香和地蜡的混合液中浸透驱潮,即告完成。现在胶粘剂太多了,尽量不要用,老工艺才有年代感······

网友B:
手艺不错没的说,用紫红色线效果会更好。

网友C:
这种线圈见过外国售品,可变的再生线圈引线用多股纱包线或者多股软接线的都有。

网友D:
亚美老牌 好像就一个文字商标

网友:
暗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线圈立有线圈是要互相感应改变容量吗、调感? 不用可变电容了吗

按照其名称——“标准三回路线圈”的意思,应该是有可变电容的,活动线圈是用来调节再生的。

这个线圈估计是配合360P-400P可变的,因而电感量要在250微亨左右为好。目前这个是我在老家绕的,手头没有稍粗的线,用的0.31线太细了,按图在25.4毫米宽度内绕的圈数过多(电感量有800多微亨),要拿回学校了再拆了改一下(计划用0.41或0.44线,具体用多粗线绕,以绕到25.4毫米宽,测量电感量达标为准)。

楼主:
由于作为测绘基准的转轴,本身尺寸很小,按比例估算的误差很大很大,有现在的照片看,似乎估算的尺寸大了。。。。还有另一个估算图,尺寸是比较小的,再做一个看看。

这个估算的比较小的(外径2.5英寸),做好后按相同角度拍照,再对比看看

现在做好了的是这么大的(外径3英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美、漂亮!令人耳目一新,几可乱真!很欣赏楼主的大作。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能静下心来,精心制作出如此 ...

握手!

由于没有实物,还有很多疑问。

广告图里,线圈骨架和线,都是一片漆黑。 是用沥青防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没的说,用紫红色线效果会更好。

这是个问题。由于没有实物,还有很多疑问。

目前,难搞到早年的油基漆包线,只好用的聚酯线。
广告图里,线圈骨架和线,都是一片漆黑。 是用沥青防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美老牌 好像就一个文字商标

是的,还得研讨一下商标是什么样子的。

已知有用过——
单用   亚美老牌   四个字的,
单用的  七边形图案  的,
有的用   四个字加上七边形图案   的,
以及最早用过象陀螺似的那种图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圈见过外国售品,可变的再生线圈引线用多股纱包线或者多股软接线的都有。

现在我用的是橡胶绝缘的线(非塑料皮綫)。

网友:
手工真好,不说还以为是库存老货

网友:
手艺没得说,工匠精神!学习了!佩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还得研讨一下商标是什么样子的。

已知有用过——

张教授:我认为亚美公司早期出品的无线电元器件都是使用AMA亚美,亚美老牌出现在广告上的多印在产品上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教授:我认为亚美公司早期出品的无线电元器件都是使用AMA亚美,亚美老牌出现在广告上的多印在产品上的 ...

在理。
用“AMA亚美”(也就是那种 像陀螺似的那种图案)再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