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带鱼寻得的俄罗斯产的舌簧耳机

楼主(2019-04-28):
近日闲逛咸带鱼恰好碰到俄罗斯产的舌簧耳机,内部结构为跷跷板结构,直流电阻35欧姆,电感大约80mH,进过水但部件完好,见图如下:

网友:
祝贺得宝

网友:
俄罗斯版田737

网友:
和737长的很像啊!
恭喜得宝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祝贺楼主得宝。

网友:
我也有这个耳机,直流电阻34欧,年代还要早是1963年的产品。总体来说比国产的舌簧耳机SC-300要好,但比不上美国的甲板耳机,做工也略显粗糙。

网友:
我有田737,没有美国甲板耳机中较好的USI和大罐头。

网友:
字已经被我用的磨掉了。美国的只有后面图片的DYNALEC的,应该不如大罐头,与USI-1614比估计也会差些,没条件比较。而且我的这个使用咪头改的,线圈圈数同听筒的。实际上线比737略低,也可能是改动等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关注,正如老虎哥01所言俄罗斯产品傻大笨粗,和DYNALEC 甲板耳机的做工还有很大的距离,两个线圈直流电阻加起来35欧姆(2*17.5欧姆,0.18的线460T)时电感量到80多mH灵敏度还算不错了

网友:
这种耳机好像用与早期的电话机,因为那时俺的朋友是通信科的,给我带几只......

网友:
祝贺楼主得宝!

楼主:
多谢版主关注,昨晚用3DQ无天地线矿机收听小信号(天津市区收听585KHz廊坊广播电台)分别试了一下俄罗斯产跷跷板结构耳机、美产DYNALEC甲板耳机和舌簧耳塞,前两者听感辨识度相当,舌簧耳塞机只能听到有播音声音辨识度不如前两者。

网友:
楼主您好!
建议有条件给磁铁充磁试一下,灵敏度应该是可以再提升一下的。

网友A:
这种磁铁稳定性应该是很好的,主要是年代久远,也有退磁的可能。用废旧的材料,做一个简单的充磁机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铁稳定性应该是很好的,主要是年代久远,也有退磁的可能。用废旧的材料,做一个简单的充磁机不困难。

谢谢张老师割爱我才拥有这款耳机,慢慢玩好了

网友:
不用客气,我还有一副全新的美国的完整的船用声能电话,就是骆王子卖的那种,两个耳机一个话筒,很多年前买的拆船物资的朋友的,一直保存着,还有一副改装的航空耳机的H5070,这两副就够了。哈哈!

网友A:
建议充磁一下。效果应该是更好,这个耳机的磁体比较大,做工有点粗糙,但是性能很好,主要是把振膜做一下防腐处理就好了。线圈也可以重绕一下,这种耳机阻抗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充磁一下。效果应该是更好,这个耳机的磁体比较大,做工有点粗糙,但是性能很好,主要是把振膜做一下防 ...

清理该耳机时已经对全部部件都进行了清洗防腐处理,线圈为了保持原来原装的封纸没重绕。

网友:
线圈没有检查一下吗?不知道进水会不会影响到

楼主:
线圈就用表测试了一下,有了合适的线重绕下也无妨。

网友:
如果用数字表测量两个线圈阻值完全一致,就说明没有因为进水而影响到线圈。

网友B:
学习了。以后看到就认识了。也能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以后看到就认识了。也能捡漏!

哈哈哈,天天寻破烂。

网友:
没办法,爱好这口,也是败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