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WIFI扩展器(放大器)的吗?

楼主(2019-04-28):
买了个水星WIFI扩展器,两天了还没搞定,就是连不上网络,操作到最后一步红灯闪烁表明在联网,最后还是红灯常亮,联网失败。找卖家客服,要我截图给他看,最后他武断地说,是我输入自己家WIFI密码的时候多了个空格。我说我家这个密码都用了快要十年了,怎么可能中间(o和1之间)有空格。而且我也不会每次都会发生错误的。我想退货退款,作为卖家当然不是很情愿,但也不能不解决问题啊!虽然才55元的东西。
操作步骤是:
扩展器复位(一开始不用,联网不成功后有时需要复位),通电,绿灯亮转红灯,打开手机的无线网络WIFI列表清单,找到“MERCURY_RE_07A7”,打开浏览器,输入“melogin.cn”,浏览器跳转安装界面,输入扩展器初始密码(自己设定6个以上字符,可以全部数字、全部字母或者混合)两次,确认。跳转到需要扩展的WIFI列表中找到自己家的WIFI,选中,再输入自己家WIFI密码,扩展器的红灯开始闪烁,如果联网成功会转成绿灯。或者黄灯,表示信号勉强够强,换个地方就不用设置了,直接插电到墙插中,过几秒钟扩展器自己会自动联网。这样在信号弱的地方就可以得到比原来强的信号。
可是我操作了几十次都不成功。又没办法到别人加去试,因为人家的wifi密码是隐私。没有密码就没法试验,我想判断是我的网络还是这个扩展器出问题了?

网友:
1、你的WiFi路由器是否启用了某些防蹭网设置或者限制了接入ip,如果有,关闭这些设置试试;
2、别人家的网络密码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打开热点,可以用来试验一下能否扩展。

网友:
要搞清楚人家的路由器是什么牌子,*米,*为等之类的跟其它牌子扩展器不通用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中继的功能吧,1要确定是否放在了上一级路由的通信范转内,2要确保它们之前通信是正常的,内部的设置是不是正确也会影响通信是不是正常。
通信的距离要以最小的为准,比如有些路由器发射能力强,接收能力差,就会出现WIFI信号看着很强,但网速却很慢的现象。这时中继器要以最小的接收距离为准适当向路由器靠近一些。

网友:
我估计是设置问题,不可能是设备问题,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路由器密码改一下,然后在重新设置试试,还有密码最好别用中文!!

网友:
上级路由器是什么牌子什么固件?如果有日志记录了功能可以到日志里面看一下错误提示。这种东西很奇怪,有时候不同的信道,不同的频宽都能导致不兼容

网友:
在用水星的 Wifi 扩(中)展(继)器,解决阳台(工作间)看 Datasheet 的电脑和路由器太远还隔墙的问题,效果很好

楼主中继既然可以搜寻到自家路由器,说明频率信道什么的都没问题,中继连不上那就是密码或连接规则导致的了。我也遇到过一个旧式路由器(ADSL 时代猫带的)用 WPA 模式一些设备接不上它,用 WEP 另一些设备接不上它的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下午到其他地方试了一下,可以连接上。确定是家里网络有某种限制,因为这个网络是当初赠送的,免费,估计服务质量就不行了。

网友A:
能装网线还是尽量网线吧,再不行千兆电力猫都比无线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网线还是尽量网线吧,再不行千兆电力猫都比无线稳定。

给手机用的,没法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手机用的,没法子。

家里房子确实太大,一台路由器无法完全覆盖的话,可以在合适的地方装第二台路由器在AP模式或者直接装台AP发射无线信号。
对于2.4G的WiFi,我都已经放弃了。住单位宿舍,上下左右房间每间房都有路由器,2.4G整个频段的13个频道都占满了,别说用扩展器了,就是直接用普通路由器,都偶有卡顿,微信视频必卡,无奈只能把路由器上2.4的信号关了只用5G信号。

网友:
设置问题,上级路由密码改一下再设置

网友:
扩大器不稳定,一般还是用无限网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