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一张控制板,请大家帮看下是什么板?谢谢!

楼主(2019-04-28):
最近一朋友送我一张控制板,看象是调频空调用的,但又有网络线输入,及四个继电器控制,摆风,水泵,进水,排水,插头输出接口。其余就是三相电机输出接口。另还靠主板整流加了一个开关电源两种电压输入主板。

楼主:
底面

主板底面图片

网友A:
可以肯定板子上的“网络线接口”是 485 总线而不是网线。

一则只有四芯,二则看我分析:

a. 四个线芯中,有两个芯是 电源/GND(看板子背面,一根线接在了继电器公共端,只能是电源;另一根接铺铜,一般是GND);

b. 四个线芯中,剩余两根线接在了某白色4芯插座上,反过来正面,看到该插座写有“通讯线”(见图),想来与网络线接口互为备用;

c. 在上述插口旁边,看到了一片 SOP8 封装的芯片,看走线符合 MAX485 的典型电路(见图),进而可以肯定 485 信号

d1. 如果上述 c 猜测没错的话,顺带把主控单片机都揪出来了///

d2. 如果上述 c 猜测没错的话,MAX485 的 GND 也是接在铺铜上的,印证了 a 猜测中“铺铜对应 GND 的方式”///

e. 考虑到板子可能的出处(工控/嘈杂),走 485 总线互联各单元的确是比较好的选择,因差分传输非常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板子上的“网络线接口”是 485 总线而不是网线。

一则只有四芯,二则看我分析:

谢谢! 这板没坏,只是几处开路。就是不知什么机上用的。

楼主:
我发在维修综合区,不知乍跑到电子管技术区了??

网友:
空调的控制板

楼主:
谁知道什么空调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知道什么空调用的?

酒店中央空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店中央空调  ???

什么型号呢?谢谢朋友

网友C:
与我的板子有相似之处哦,我的板子是从报废的加油机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我的板子有相似之处哦,我的板子是从报废的加油机上拆的

你的与我的功能用途各不一样。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