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6cn7这个管子吗?

楼主(2019-04-28):
看pdf,应该收音机用检波-放大用管,价钱也不贵,就是不知道音质如何,想买几个玩下。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2。。。。。。。。。。。。

网友A:
参数和6AV6,6G2一样,检波低放双二极三极复合管,三极管部分是高μ的,国产6G2一个就一两块钱,能比这还便宜么

如果想图新鲜那可以试试,这东西就是音频电压放大的,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和6AV6,6G2一样,检波低放双二极三极复合管,三极管部分是高μ的,国产6G2一个就一两块钱,能比这还便 ...

感谢回复,认识某个卖家,ge产的,价钱比tb有优势,如果音质可以的就买几个玩玩,

想法是米国ge产的,总比sg的好点吧。

网友:
二极管部分阴极与三极管部分独立,使用比较灵活。三极管部分可以用阴极偏压方法。像6G2用所谓接触偏压,用一个5-10兆欧栅漏电阻,大音量时失真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认识某个卖家,ge产的,价钱比tb有优势,如果音质可以的就买几个玩玩,

想法是米国ge产的, ...

这个如楼上所说还是做收音机比较合适,不要浪费里面的两个二极管

当然实在想做功放也可以,μ=70,推一般小管子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楼上所说还是做收音机比较合适,不要浪费里面的两个二极管

当然实在想做功放也可以, ...

明白,那还是买其它管子算了.

楼主:
毕竟6au6、ef94类的欧洲5极管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楼上所说还是做收音机比较合适,不要浪费里面的两个二极管

当然实在想做功放也可以, ...

有如6N2,屏耗不足以当功放,做电压放大很优秀,线性漂亮极了

网友B:
6.3V、8.4V灯丝中心抽头的较少,这个管收音机做检波、低放物尽其用,效果比共阴极的6G2、6AV6好。做功放还是用6N2、6N4、12AT7、12AX7等双三极管。

网友C(2022-04-08):
引用 网友B:
6.3V、8.4V灯丝中心抽头的较少,这个管收音机做检波、低放物尽其用,效果比共阴极的6G2、6AV6好。做功放还 ...

请教一下白版:这个管子的二极管部分,能用于整流么?我看资料中,每个二极管有5ma的电流。
若用一些进口的仪器牛,小电流的,两只管子二极管部分并联组成全波整流,供三极管部分,做一个单级放大的前级,应该可以。
三极管部分电流很小,跟12AX7有点点近似,除u稍微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白版:这个管子的二极管部分,能用于整流么?我看资料中,每个二极管有5ma的电流。
若用一些进 ...

小电流整流可以用国产6H2,价格便宜,阴极电流20mA,比用复合管经济实用。

网友:
好像最高整流电压才200V,不知道能否超压使用。鸡肋了。按参考工作点,可以考虑180V工作。

网友:
好的。谢谢!我觉得是这个管子若用于音频放大,二极管部分太浪费了。
也没所谓,便宜还可以玩玩,贵了就完全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2。。。。。。。。。。。。

看线性还不错呀,如果便宜可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