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xg0000老师Q表-五一假期作业-(陆续补充)

楼主(2019-04-28):
4月上旬收到郭老师调试好的套件,因工作和家事双重原因,外加材料未齐,计划五一前后动手。现材料初具,今天发帖既是对自己的约束,也算是对原作者(gxg0000)的一个反馈。陆续贴照片,还请坛友别着急。
我学做Q表主要目的两个:LC谐振频率(希望随动显示)、线圈Q值。
第一个目的已经验证并达到(当然是郭先生的这个套件帮我实现的(恕后不重复))
收货后迫不及待试用如下:测收音机套件里的第一只中周实际谐振频率如图,这样可以连续调节中周做晶体管机、又可测线圈LC谐振频率做矿机…

楼主:
未等机壳和空气可变电容,只需要6v电源,直接夹线测试如图。这个中周的Q值很不错估计里面应该是正点的瓷管电容,达到120而且是LC回路Q值。
其实第二个目的一并达到了。只是有了好空气电容就可以为自制线圈而测L的Q值。
现在刚刚收到电容和外壳,如图

网友A:
非常不错,静待全部组装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静待全部组装完工。

谢谢老虎哥上次俺跟帖时您对俺的鼓励,俺才不会拖得太久。

楼主:
电容只是洗洁精温水牙刷+细心,目前没有买那些高级的水。外壳只买到170*130*55mm的,颜色也不爽,没有郭老师和老虎哥的那个好看。

楼主:
这个电容近千P,前面那个540P,应该可测小一些电感

楼主:
其实后面只是打孔开窗具体事情了。俺原想盒内不加空气可变,那么仪表做成便携在线LC实时随调显示的(谐振频率和Q值) ,注意这不同于常规的频率计,一般频率计是测振荡回路(已经处于工作状态)的频率,矿机调谐回路就不振荡就不能直接测,现在可以了。空气可变外置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选择大电容测更小电感,只要不超出套件的400k~2.5M(但Q也不能过低)。
但我盒买小了,就干脆把小空气可变先装进去吧。

………等外壳那些弄好了再上图………………

楼主:
五一做作业:

1、前面板打孔(空气可变)、开窗(显示);
2、上盖板开窗(须根据可变位置及接线柱位置事先测定;

楼主:
3、焊空气可变接线:三联动片连接并接地、三联定片连接;
4、焊接接线柱4个(中间2个连可变、外边两个连电路板(激励端、接地点),这些都使用镀银线或特氟龙镀银线。

楼主:
5、电池盒简单过线,以后用插口外接电源;
6、初步定位,装盒;
7、实测收音机套件只第二中周(TP10—38C)显示128Q,比之前试测37C还高;
8、待改进:
       接线柱底板先用环氧树脂板,以后换PP板;
       接线柱这次买到的是镀铜的,下次找纯铜的;
       桥接线还没做,或许这两天。最好粗铜管。

楼主:
电源临时6V稳压电源。
过桥线如图。
因此,本机两种使用方法:
1)无桥接——为在线测外独立LC回路谐振频
      率、内部空气可变电容断开;
2)有桥接——为普通Q表功能,测电感与机内空
       气可变电容的LC回路Q值。

楼主:
约25分钟显示稳定不变。套件中周应该还算不错吧?

楼主:
对比:之前试测同一个中周TP10—37C(一楼):451kHz,Q120——阴天小雨
            现在测试结果:450,126——晴天后多云

            估计除电容微小化外,主要是接线与之前临时搭线引起的损耗不同。电路板连接空气可变的线换成特氟龙镀银线了。

楼主:
这个简单的天线增强环,直径不到150,圈之间密绕,所以低端Q166,高端是可怜的50。
有了这个提示,后面就改这个小天线,加大直径减少圈数。

网友:
会有好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临时6V稳压电源。
过桥线如图。
因此,本机两种使用方法:

一点点建议
测量电感线圈,按图中所标黄色线连接,3和4合并一个“地”端子问题不大。
检测探头红色一段引线,距离LC回路选定的连接点尽可能要短,此段孤线会线外辐射电磁波而损失能量,越长Q值下降越大。
上个图苦透苦透

楼主:
感谢郭老师指点!我也想过共地,不知道有无区别所以没有内部连。那段弧线我再看看,盒子买小了,大点盒子就好了,找到后换一个。再次感谢!

楼主:
明白。谢谢郭老师。

网友:
楼主好想法,一表二用,我也打算按楼主的想法打造我的Q表。

网友(2023-12-30):
很不错!郭老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