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款卡罗拉cd车机怎么调节屏幕亮度

楼主(2019-04-28):
整了个车机,手贱不知道按了 什么键,导致屏幕亮度变暗,再也不记得按得什么键(印象中是开机状态下,同时按到的),有谁知道怎么调,或者是哪几个组合键

谢谢了

就是下面这个机器

网友A:
推测应该是这样的
setup enter-——select——display——bright——vol +或- ——确认(这个或许是mode)

setup enter-——vol +或-——找到display显示——bright亮度————确认(这个或许是select)

你可以setup enter-——default setting(意思是缺省设置或恢复出厂设置)——确认(这个或许是mode)
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当然你也可以按setup enter后,再分别按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select或vol +时屏幕上的显示,拍几张不同照片传上来,大家一起帮忙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应该是这样的
setup enter-——select——display——bright——vol +或- ——确认(这个或许是mode) ...

谢谢,明天看一下有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看一下有没有用

你好,这个机开机过一阵屏位置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应该是这样的
setup enter-——select——display——bright——vol +或- ——确认(这个或许是mode) ...

试了,这个机器没有亮度调节选项,进setup只有音频调节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机开机过一阵屏位置发热吗?

不清楚,我开了听从来不关注机器发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应该是这样的
setup enter-——select——display——bright——vol +或- ——确认(这个或许是mode) ...

另外今天开机屏幕亮度又比以前暗了,不知道是不是机器要坏

网友C:
设置里面好像没有亮度调节。楼主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里面好像没有亮度调节。楼主再看看。

是没有,但是我不记得当初是按得 哪几个键,实在不行就当瞎子用了

网友D:
面板亮度应该随汽车里程表仪表照明统一控制,白天打开钥匙各仪表处于自发光状态,开大灯的的同时仪表灯变暗,按照这个思路,在尾线上找找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亮度应该随汽车里程表仪表照明统一控制,白天打开钥匙各仪表处于自发光状态,开大灯的的同时仪表灯变暗 ...

算了,不想折腾了,完蛋就扔了,换机

网友E(2019-09-17):
老大,问一下这机的尾线怎么接,能发个图吗,也搞了个,不知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2019-10-25):
引用 网友E:
老大,问一下这机的尾线怎么接,能发个图吗,也搞了个,不知怎么接线。谢谢。

这个很好接,淘宝买一个尾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