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帕萨特上接一个视频输入端口

楼主(2019-04-29):
车子是2016款的330御尊,按网上说法,中控主机应该是682E,中间扶手箱里面有AUX接口,打400问了下,告知只能接入音频信号。
想在中控主机上,连接AUX输入时,同时接入一个视频信号,在网上搜了,没有哪个改过。在汽车之家发贴问了,也没有人回,估计没有人搞过。
还是在论坛问罗,高手还是在这里。
自己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在切换到AUX的时候,如何来激活输入视频信号是重点。当挂入倒档的时候,后摄像头视频输入,整个过程非常快,估计是682E整体设计的结果。那么,在AUX状态时,如何接入一个视频信号,或者就用后摄像头的线路,在AUX状态时同时输入信号,如果检测到后摄像头有信号时,优先接入摄像头信号。
想法是这样,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帮你顶 不懂

楼主:
谢谢楼上!
怎么没有人回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解答!
有思路,但是如何触发后摄像头输入信号?二路信号输入选择一路,这个有没有成熟的电路模块啊!
坛子里有哪个大哥接触这方面的啊

网友(2019-09-05):
后面插针挨个试试,做个隔离器。现在机器比较麻烦,有的要用设备开功能。

网友:
改好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9-12-27):
貌似不复杂,首先你得确认摄像头是AV信号而不是数字信号,然后检测倒挡信号,控制视频切换。视频切换直接用继电器就行。

网友(2020-02-27):
现在的摄都是av信号,自己在闲鱼买一个带av信号的显示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