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前级机,元件不变,如果改接一下,效果应该同样是吧

楼主(2019-04-28):
     原机名曰是马蹄斯前级,两个6N3放大,A管负责第一级的的左右声道放大,B管负责第二级的左右声道放大。 如果改接成,A管负责左声道的第一和第二的放大,B管负责右声道的第一和第二放大,作用和效果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没有真要改的意思,只是好奇一下罢了。

网友A:
一个声道用一个管子,要考虑会不会产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声道用一个管子,要考虑会不会产生反馈。

从原理上反馈是一样的,在一个管内的两边完成。实际有什么影响听高人意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原理上反馈是一样的,在一个管内的两边完成。实际有什么影响听高人意见了。

你只考虑了电路,没考虑元器件的寄生参数。通常可以认为双三极管是两个独立的三极管,但是这么近的两个管子,互相难免影响,另外管子的周边电路元件也会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