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表换动圈游丝

楼主(2019-04-28):
       MF500表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梯形尺换动圈上的游丝,很方便。

楼主:
分享点个人经验,换游丝是个细致活,说大点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准备工作很重要,第一项工作就是把指针根部处理工整,这对平衡很重要,否则装配好再处理很容易伤到动圈系统!第二就是把上下轴尖座上的焊桩扶正,上好适当量的低熔点焊锡;第二把游丝内圈端部上锡2毫米长度。把游丝放在黑纸板上,用两把镊子把游丝外圈端部处理成切线形状!便于游丝同动圈架正负极触片焊接,弯好形状后,外端剪掉多余部分!并预先上锡!这些工作必须提前做好,换游丝就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有专用工具换着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的补助工具。 方便多了。支持一下。

楼主:
把轻,软,弹,粘,娇气的东西,摁在实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轻,软,弹,粘,娇气的东西,摁在实处!

总结的很简练,有指导意义,希望以后能多见到这样的技术展示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简练,有指导意义,希望以后能多见到这样的技术展示和指导。

谢谢回帖!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轻,软,弹,粘,娇气的东西,摁在实处!

       总结的精辟,不仅总结的好也落到了实处。

网友:
好工具,好手艺,游丝焊的非常平整。

网友B:
早看见就好了 学习一下今天想把一台MF47表的游丝扶正 弄了近俩小时 还没弄理想  实在没耐心了 就装机了 对付用吧
   你的T形工具是怎么制作的,得用到车床吗 这是关键啊 希望能详细说明一下 我好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看见就好了 学习一下今天想把一台MF47表的游丝扶正 弄了近俩小时 还没弄理想  实在没耐心了 就装机了 对 ...

铣床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享点个人经验,换游丝是个细致活,说大点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准备工作很重要, ...

低廉的格卖出《葵花宝典》,再传授口诀要领。
这是要带出一大拨“大内高手”的节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廉的格卖出《葵花宝典》,再传授口诀要领。
这是要带出一大拨“大内高手”的节奏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楼主对指针表情有独钟,技术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指针表情有独钟,技术一流!

         也不是对指针表,折腾工具,挑战有点难度的事!

网友E:
        这个工具不错,如果方便的话,做成套件,造福矿坛矿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具不错,如果方便的话,做成套件,造福矿坛矿友。

好多坛友己经使用!

网友F(2019-07-28):
这工具设计的好啊,我换过一个油丝,没有可用工具。怎么焊都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工具设计的好啊,我换过一个油丝,没有可用工具。怎么焊都是歪的

谢谢回复,还有几个梯形尺,需要可以短信联系!

网友:
楼主,动圈好友吗?我想要2个

网友:
换游丝就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与耐力不是盖的,正在反复学习中,感谢楼主的细致指导!不知如何才能给楼主加上分。

网友G:
500表和10.14.表能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表和10.14.表能通用吗。

        这几种表都可以的,一把梯形尺子,这几种表都可以涵盖到。。。。

网友G:
我说的是焊接游丝的托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焊接游丝的托架。

       尺子就是托架,梯形尺就是用来维修动圈和游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点个人经验,换游丝是个细致活,说大点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准备工作很重要, ...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手头暂时有几块指针表,还没拆修,有换游丝的时候借鉴您的经验。

网友: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G:
谢谢,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具不错,如果方便的话,做成套件,造福矿坛矿友。

      不知道您说的套件是什么个模样。

楼主:
       扫我头像加微信吧。

楼主:
    55包邮非偏远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多少钱一个。

      55包邮非偏远地区。。。。。

网友H:
引用 楼主:
55包邮非偏远地区。。。。。

楼主你好;有问题向你请教,望能给予指导,先谢谢!近日朋友送我一块上海四厂74年生产的500型万用表。据送者说曾经更换过表盘玻璃,因放置多年,近期发现不能用,所以送给我。本人打开后检查发现线绕电阻91欧烧毁,临时将断处拧在一起应急后试机,又发现表针无法回复到零位,即便调整到零位,晃动表体表针也始终在零位左右的三四格间不固定,电阻档更无法调零,测220v交流电压近指示百v左右。测整流二极管完好,调动圈轴螺丝无效。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现象,我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G:
是不是线圈被异物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有问题向你请教,望能给予指导,先谢谢!近日朋友送我一块上海四厂74年生产的500型万用表。据 ...

        很久不弄这些表了,具体怎么处理,实物表不在手中,不敢轻易断言。

        指针表故障不外乎两种故障,一是电路故障,二是机械故障。从这两点下手,修指针表就不难了,不难归不难,但绝对不容易,500表,就那几个元件,电路故障,最笨的方法,是挨个的测元件好坏,阻值是否符合规定。你提到的91欧姆电阻烧了,你应急把断出拧到一起,问下,这样接好之后,电阻通吗?阻值是规定值吗?

        老表准确回零问题,这个是纯机械原因,具体的调整真的没法细说,这个凭的是经验,手法,对表头总成综合理解,不是谁都能把回零调的完美无瑕的,可能你今天回零很好,放几天,回零可能就差点意思,从轴承上下功夫,清理灰尘,500表敲敲表头玻璃,指针轻轻点头说明上下轴承座预压正合适,

        不是意见的意见,自己一点肤浅的理解,具体还需要您自己琢磨,不修坏几块老表,掌握不来里面的道道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久不弄这些表了,具体怎么处理,实物表不在手中,不敢轻易断言。

        指针表故障不外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与提示。91欧线绕电阻的断处拧在一起的断头是去掉绝缘层的,且复位前测量是通的,只是电阻值下降到70欧左右。因为只是作为临时应急,目的主要为检测该表的整体状况而为,更换是必然的。之前用过不少47,500等表,多数是因为外借而烧毁电阻,也随之更换精密电阻即可恢复。而今这块500表出现这种情况我无奈了,弃之可惜,复原水平有限,毕竟我从没有接触过表头。更何况也考虑到尽管表头内部结构不很复杂,却包含诸多的技术含量,所以不敢随意拆解。再次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线圈被异物卡住、

很感谢你的提示。单独整体拆下表头,口吹气与表针,摆动顺滑,没发现有卡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与提示。91欧线绕电阻的断处拧在一起的断头是去掉绝缘层的,且复位前测量是通的,只是电 ...

        一块老旧的500表没有几十块钱,说实在的表头也没啥技术含量,直接动手就完了,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老旧的500表没有几十块钱,说实在的表头也没啥技术含量,直接动手就完了,实践才是王道。

呵呵!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2020-02-02):
难在动平衡调校

网友:
平衡不难调,不要瞎调,先把平衡原理搞明白,再下手。不然的话,越调越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感谢你的提示。单独整体拆下表头,口吹气与表针,摆动顺滑,没发现有卡顿现象。

你这个表是电路的问题,慢慢检查,应该说不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还有几个梯形尺,需要可以短信联系!

我要一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要一个可以吗

以后再说吧!

网友(2020-08-06):
那里买游丝,和线圈,或者表头

网友:
好手艺啊。厉害。

网友:
:胆大心细,好手艺

网友(2020-10-31):
这个是个技术活啊,和钟表的游丝一样,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23-09-13):
每张照片加上文字,就更完美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工具

网友:
绝对的高手,尺寸掌握的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