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9帘栅振荡屏混频级开始工作啦

楼主(2019-04-28):
在各位坛友帮助鼓励下,终于大致确定了混频级电路。
摆地摊的方式加上一堆垃圾斗胆试了一下,居然可以工作,虽然交流声巨大,虽然电路失调,但是这声音这调谐的感觉就是外差式,以前折腾超再生怎么弄都出不来这种效果。后面的路还很长,不过还是要发一帖狂喜一下,作为外差机核心的部分可以工作了。电路图如下。

折腾过程如下:

1 找了个报废的收录机板,找到TA7640 10.7滤波器
2 找段线随便绕几圈和混频级“第一中周”耦合
3 铜棒调谐
4 这个收录机原来泡过水怎么调都没反应,好在能响。
5 低放2822发热巨大
6 电子管6j9在断电瞬间交流声消失,音质变好,灵敏度上升。看来工作点没有调准确。
7 本来是蹦着6j9高跨导去的,可是这管子内部电容大且高频稳定差,也许只能用6J1,或者6f1来做了。

楼主:
T2 抽头中点接半米电线就可以收到电台了,立体声解码灯都亮。由于抽头点是本振信号的冷端,因此手摸天线不跑频,输入信号也不会遭到本振回路旁路,信号耦合到混频管效率高。对前人的电路表示敬畏。

网友:
只要有本振和混频,基本就能工作,这是FM外差(或内差)的必要条件;用晶体管9018或BF198,单管也能完成这些工作,还没有可恶的交流哼声;但没有高放级,灵敏度会低的多,除非接收地都是强台!输入级没有调谐,选择性和灵敏度又差些

网友:
其实可以试试像6J2这样的双控管混频,估计会比帘栅混频效果要好

网友:
就是因为此电路实用时会有某些缺点,所以使用不是很广泛,好象还有负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