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降低电压

楼主(2019-04-28):
现在市电压240V,变压器输入是220V运行时空载有点热,用什么办法把240V降低点。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
变压器空载有一定温升,只要摸着不发烫(<42℃)都是正常的。降压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只15~18V小功率变压器接入市电,次级一端也接市电,使另一端输出的市电电压下降,得到220V左右电压即可。小变压器次级额定电流应大于等于接入变压器的初级额定电流。

网友:
40度我认为很正常。

网友:
自耦调压器

楼主:
有点不方便使用,体积有点大。

网友:
自耦或者隔离变压器最合适!其他方法不是繁琐效率低,就是成本高!例如在线稳压,UPS什么的!归根结底都是,电压变换的事。除非变电所有人,帮你把入户变压器电压调一下!

网友:
无视它让它热,太纠结就加一台交流稳压电源,出入160V=260V输出200V-230V可调。

楼主:
我这个胆机变压器T/v有点小,导制在240V时有点热,1小时左右铁心温度大约40多度。

楼主:
请北极兵老师指点,能否给个简图,多谢!

网友:
简而言之,用一只初级220V次级18V或24V的有一定功率的控制变压器(或者其他什么拆机的初级次级隔离的变压器)接成自耦变压器形式。输入238V或244V,输出220V。注意两个绕组的相位。必须同相位串联。

网友:
有一种交流稳压器!可以完美地稳压在所要求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2.4脚连接,2、3接入市电。1、2脚得到220v。

网友A:
能不能在变压器上绕一个20v的绕组串入初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我在理解一下。祝大家五一劳动节愉快!

网友:
现在市电普遍都高。二。三十年都低灯泡发红。烙铁烧不热还用蜡烛烤。现在听老机器还是采取点降压措施。养牛初级点压取230 伏可以吧

网友:
节能的你不想用,那就串电阻!电阻热别浪费了,烧水沏茶!

网友:
不能用可控硅把输入波切掉一部分降压吗?

网友B:
稳压器简单实用效果好,要不就是加一个12V的小变压器反向之后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稳压器简单实用效果好,要不就是加一个12V的小变压器反向之后也可以

很想知道这个怎么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这个怎么加?

相当于240-12=228V,这个还可以是20V,就是240-20=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240-12=228V,这个还可以是20V,就是240-20=220V

具体怎么接?

网友D(2022-09-09):
按照这个示意图接,注意如果输出电压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就把变压器次级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个示意图接,注意如果输出电压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就把变压器次级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接如何?

网友:
不用理睬,直接用。变压器都有一个电压范围。

网友:
小变压器一个,电压220/24即可,结成自偶变压器即可。

网友:
25楼前辈的处理较好,等于是有一个240v抽头的电牛。

网友:
小变压器功率取略大于主变压器1/10 为好。(使小变次级电流有≥主变初级电流)。

参照25#坛友提示
因为小变也是220v的 最好接成自耦变压器形式 把初级次级串起来接240.再引出电压 220v.

不过判断相位有点麻烦 不熟的不做 有些危险!

网友:
手膜感觉有点热,这没什么,很正常啊。你这个变压器即使是接 220V,你手摸也会感觉有点热,你试试。

网友:
40度真算不上温度高哦,折腾的意义不大。强迫症的话,就选小功率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
以前看黑白电视的时候用自耦升压
现在不得已把这个颠倒过来了

网友:
那点温度没事,主要是测一下灯丝电压是多少,在变压器初级串一只十几至几十欧的电阻,调整至灯丝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变压器上绕一个20v的绕组串入初级。

要看变压器的窗口够不够大,能否穿的过漆包线

网友:
在初级加个交流稳压器,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