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固定的胶水是哪一种呢?

楼主(2019-04-29):
胶水有很多种,固定喇叭的是哪种胶水呢?网上一搜,没找到合适的固定胶水。黄胶那么多,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合适?哪位朋友比较了解的,有具体型号名称就最好不过了。我拆机发现这种黄胶不是太硬,而且粘接度极强,不容易脱落。

网友A:
原机发现使用录丁胶的比较多,自己用还是热熔胶快捷。

网友:
比较好的的还是热熔胶,干得快,不用时还可以扣下来!

网友:
首选热熔胶~~~!

网友:
对,热熔胶最好

楼主:
想复原,最接近原始状态。

网友:
赞同楼上的几位,我就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1胶。

感谢推荐,使用发现801胶和原机的比较相近,干后,半软状态,就它了。拍了两张照片供以后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
热熔胶固定,粘性不好,尤其是质量一般的热熔胶,固化后粘性特差,选用热熔胶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

网友:
缸胶,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发现使用录丁胶的比较多,自己用还是热熔胶快捷。

黄色的以为是万能胶,刚查了一下,万能胶其实是氯丁橡胶粘剂的俗称。需要进行表面处理,涂胶,晾置,粘合按压这几个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复原,最接近原始状态。

网友(2019-07-01):
用泡沫双面胶(厚的)也很方便,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