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有【无线电杂志】上的PCL82 和PCL86单端电路图?

楼主(2019-04-29):
哪位有【无线电杂志】上的有关 PCL82 和PCL86单端电路图?

网友A:
问一下:我没有PCL86,有4只PCL200,能代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5948-1-1.html

谢谢回复!找了几只 菲利普的 PCL82、86 想用它们做2台小单端,以前找到的是推挽电路。。。各位矿友 哪位有单端电路?

网友B:
单端可以参照PCL85或者PCL805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我没有PCL86,有4只PCL200,能代用吗?谢谢!

PCL200 与 PCL86不能代用吧?86输出功率比200大;200好像是双5极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可以参照PCL85或者PCL805的电路。

PCL85或者PCL805 欧洲用于电视机场扫描输出功放电路,好像和国产6F3相似,和PCL82、86专用音频管不太一样。。。

网友B:
这种复合管的功耗都不大,要是做单端推个耳机还行,推箱子就太勉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复合管的功耗都不大,要是做单端推个耳机还行,推箱子就太勉强了。

谢谢您的图纸!您图上标PCL86 灯丝=13.3V 是对的,而无线电杂志上给的灯丝值(14.5V)是不对的。我这儿之前找了几对菲利普早年产的7.5寸皮边95dB喇叭,曾用旧黑白电视里的PCL82功放推过 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高灵敏喇叭,小功率单端就没意义了。

网友:
查了一下,PCL86最大功耗是9w,PCL200是6W。推小音箱或耳放还可以。顺手查了PFL200,是不对称的双五极管,最大功耗才5W。我的意思是:PCL86的电路图改动一下阴极电阻可以用在PCL200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图纸!您图上标PCL86 灯丝=13.3V 是对的,而无线电杂志上给的灯丝值(14.5V)是不对的。我这儿 ...

       无线电介绍的欧洲电视机用的电子管PCL86 也是灯丝=13.3V ;300mA。他是为电视机伴音专门设计的串丝机电子管。在230V的屏压下,标准五极管接法输出功率4.1W。夸导也比较高,RL=5.1K(与6P1相当)也就是说是个不错的音频放大小功率管。
       可能是上个月,我在一有关回帖中给出了用于单端的电路图,是参考电视机输出改的找不到了。今给你个原始参考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介绍的欧洲电视机用的电子管PCL86 也是灯丝=13.3V ;300mA。他是为电视机伴音专门设计的串 ...

谢谢于版的指教!
您上个月,发表的一回帖中给出了用于单端的电路,这个帖大概名子叫什么?我去搜搜。。。

您讲的很对,PCL82 PCL86 在西欧都是为音频专门设计的串丝机电子管。您的图很好 是标准接法(PCL86不想做三极接法,输出还不到2W),图中标值正确,有人说ECL86和PCL86 相同,其实阴极电压就不一样!很多年前在西欧曾遇到过约合5元1只 使用过的PCL82,买了几只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坏!(西欧管真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介绍的欧洲电视机用的电子管PCL86 也是灯丝=13.3V ;300mA。他是为电视机伴音专门设计的串 ...

网友D:
86周围有好几位用,接成单端超线性,认真做,普遍比几台300B好听。

网友:
以上两个图纸都不是最佳,多试试,会有最好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周围有好几位用,接成单端超线性,认真做,普遍比几台300B好听。

我为PCL86 定做了1对 EI86 X40的输出牛,在43%处留有超线性抽头,装机时会试试。。。

网友:
PCL200⑤⑥灯丝电压19V(ECL200灯丝电压6.3V)双五极管用于电视机视放(右)和同步限幅(左)
右:①栅极偏压-2.7V(②阴极电阻72欧姆),④屏极170V/30mA ③帘栅极170V/7mA,互导20mA/V,内阻33K;
左;⑧栅极偏压-2.1V,⑦阴极⑩屏极150V/10mA  ⑨帘栅极150V/3mA,互导8.5mA/V,内阻150K;
抑制栅极接阴极其灯脚为10孔的。

网友E:
刚才在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查了一下:PCL86灯丝电压有两种品牌是13.3V,而飞利浦PCL86灯丝电压为13V。由于P字头的为电流300mA的串絲管,灯丝电压允许有±10%的误差,所以电压略有出入很正常。

网友:
谢谢白版老师指点。

网友:
86好管!俺特喜欢!

网友:
俺用这管做的RKV很不错的!

网友:
国产的6F3也不错啊!过年值班无聊就制作了一台小单端!电路在坛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在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查了一下:PCL86灯丝电压有两种品牌是13.3V,而飞利浦PCL86灯丝电压为13V。由于P ...

谢谢白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