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90C+万用表直流电压档误差大

楼主(2019-04-29):
一个VC890C+数字表前些日子用这正常,昨天测电池发现12V电池表显示15.7V用MF47表对比电池是12.3V。用890C+测电阻基本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找出直流电压测量不准的问题,请大师们指导。

网友A:
先看下电池是否没电了,电池没电,表测的值就飘飞了。先然后理,铜箔与v片,用棉签沾无水酒精即可,检查下v片是否弹性变弱,致与铜箔接触不好,这点很重要。

网友A:
如果都不行,得校准了,你没基准电压源,就找个9伏电池,找个准点的表测出其值,然后,890打到20伏档,测电池电压,同时调电位器vr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电池是否没电了,电池没电,表测的值就飘飞了。先然后理,铜箔与v片,用棉签沾无水酒精即可,检查下v ...

谢谢朋友指导,照做下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不行,得校准了,你没基准电压源,就找个9伏电池,找个准点的表测出其值,然后,890打到20伏档,测电 ...

好的,谢谢

网友B(2019-07-01):
电阻对的话,说明基准电压不对了  测一下芯片的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对的话,说明基准电压不对了  测一下芯片的基准电压

犯了个低级错误,电池电压低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C(2022-01-20):
请问这个表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几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表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几伏的?谢谢。

,当时只是调整下转盘铜片,没注意芯片。

网友C:
现在用6201A50装上了,是5V的,好了。这个表的背光很耗电,一个新9V电池背光亮几下就没电了,仔细看了LED的限流电阻,线路板上的RL6,200欧姆,但是看我的表线路板上面的RL6是101.用47表量100欧姆,LED亮时20mA电流,怪不得9V电池不耐用了。找到个102的贴片电阻,换上,亮度还可以,电流只有2mAl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6201A50装上了,是5V的,好了。这个表的背光很耗电,一个新9V电池背光亮几下就没电了,仔细看了LED的 ...

网友D:
胜利VC890C+有几个版本?好像插孔都有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胜利VC890C+有几个版本?好像插孔都有几个版本,

我的和图片上一样的,现在还在用这表还是不错的,经常忘换档位量电压都没事。

网友:
胜利的表,背光限流电阻式200欧姆,太费电。我一般换成3K的,亮度也够用 。

网友E:
这个是通病,换新电池好些,换表吧,我花了几元钱JLC商场来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通病,换新电池好些,换表吧,我花了几元钱JLC商场来了一个。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