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关机失败?

楼主(2019-04-29):
关机时会出现下面的界面,等待几分钟后,自动返回桌面,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取消快速启动
控制面板-电源-电源按钮功能-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启用快速启动

网友:
点仍要关机就可以,下一次启动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win10好还是win7?

网友:
这个是WIN10

楼主:
win10的开机速度快一些。

网友:
那我换WIN10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