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到的整流电路 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9-04-30):
很少见到的整流电路 大家给分析一下 这个电路和普通的整流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种整流方式的演化过程:

1、半波整流,依据二极管的极性不同,可得到正压或负压:

2、将上述可得到正负压的半波整流电路组合在一起,就是常见的用单电压得到双电源的整流电路:

3、去掉接地符号,相当于正负压串联输出:

4、可能是为了使用常见的共阴、共阳半桥,电路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这就是你画的那个图。

网友B:
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吧

网友:
就这个电路本身而言,也就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去掉两个二极管,作用一样,见下图:

网友:
是否是具备110伏输入的开关电源倍压整流电路,有些11伏/220伏开关电源,110伏输入时就是采用倍压整流方式工作的。

楼主:
在网上就没有搜索到这个整流电路图 唉 是不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网友:
断开开关K,则工作在220V模式。
连通开关K,则工作在110V模式。

当年好多开关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为了适应欧美110V供电和类似我们的220V供电;
现在的开关电源110V~220V可以自适应了,到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很常用的整流电路

网友:
很普通很基础的倍压电路。

网友:
画蛇添足整4个二极管唬人呢?        不就是个普通的半波整流出正负电源的电路,不过你这里没有中心线,直接用的两个电容两端输出的·电压  ,所以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倍压电路

网友:
ATX或工业电源中有这种电路,开关打到110v的时候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整流方式的演化过程:

1、半波整流,依据二极管的极性不同,可得到正压或负压:

是的 这种方式是不是电流大?还是整流桥更稳定?

网友:
倍压整流,顾名思义就是整流后的电压是整流输入的几倍。单个二极管一致性肯定不如整流桥

网友:
铁壳开关恒压5V 12V 24V的常用 如果你打了110V去接220V 会出现故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种方式是不是电流大?还是整流桥更稳定?

电流靠那俩电容撑着,不是很大,比不上直接全波或桥式整流。

一般是输入电压不足、或是单电压获取正负电源时才这么接,某种意义上属于无奈之举,或是有什么特殊需求吧。平常条件好的时候,不用这种整流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吧

二极管并联是为了扩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并联是为了扩流吗?

扩流是一个原因,全桥一致性好,扩流均衡好。

主要原因是,可以利用现有的全桥。无须分立元件。

网友:
双半波倍压整流,从变压器看是个“全波”---每个半周期都有输出,从直流侧看是个半波整流,每个电容上只在半个周期上充电。电压关系看是个叠加的倍压关系。

网友:
这是个110/220二用电路在110伏下的状态,所以看上去有点怪,220时桥式要用到四个二极管,110时倍压工作,只要二个二极管,另二个并联上去。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16楼的全波整流电路,输出不可能是正负80伏的

网友:
    由接“地”方式的不同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1.倍压整流
    当电路图中下面滤波电容的负极接“地”时,上面滤波电容的正极,相对“地”输出电压可以达到2倍压。
2.正负电源
    当电路图中两个滤波电容的连接中点接“地”时,上面滤波电容的正极,相对“地”输出正电压;下面滤波电容的负极,相对“地”输出负电压,这样可达到输出正负对称的电压,比如变压器没有中心抽头,可以用这种方式给OCL功放机供电。
    上述电路中,滤波电容上得到的都是半波电压,所以纹波比较大,输出电流也减小一半。

网友:
据说焊机爽电压,在用220输入时就是这种倍压电路

网友(2019-06-06):
能把这个电路用在110V输入的二手稳压电源吗?

网友:
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2019-09-24):
正点压负电压,地。才对,没毛病。

网友:
双电源,也不少见,功放里很多

网友:
什么烂七八糟的就是一个被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