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RD测试

楼主(2019-04-30):
多圈电位器到货,装上电路,测试方便多了。
二极管RD随温度变化是很大的

楼主:
20190429二极管测试 MV表内阻10MΩ 温度16度 BAT85 电流uA 电阻KΩ
电压mv        正向电流        反向电流        正向电阻        反向电阻        修正后正向电阻        修正后反向电阻        反正向电阻比值        修正后正向电流        修正后反向电流        最佳负载值        检波效率
5.000         0.014         0.011         349.650         438.596         362.319         458.716         1.266         0.014         0.011         407.678         0.012
10.000         0.031         0.022         322.581         448.430         333.333         469.484         1.408         0.030         0.021         395.594         0.025
20.000         0.075         0.037         267.023         536.193         274.348         566.572         2.065         0.073         0.035         394.257         0.092
30.000         0.141         0.048         212.766         621.118         217.391         662.252         3.046         0.138         0.045         379.431         0.182
40.000         0.237         0.055         168.776         727.273         171.674         784.314         4.569         0.233         0.051         366.942         0.283
50.000         0.387         0.060         129.199         829.187         130.890         904.159         6.908         0.382         0.055         344.014         0.384
60.000         0.596         0.066         100.671         914.634         101.695         1006.711         9.899         0.590         0.060         319.965         0.465
70.000         0.943         0.069         74.231         1021.898         74.786         1138.211         15.220         0.936         0.062         291.758         0.553
80.000         1.430         0.073         55.944         1089.918         56.259         1223.242         21.743         1.422         0.065         262.332         0.617
90.000         2.050         0.075         43.902         1198.402         44.096         1361.573         30.877         2.041         0.066         245.031         0.672
100.000         3.130         0.076         31.949         1315.789         32.051         1515.152         47.273         3.120         0.066         220.369         0.730
110.000         4.700         0.078         23.404         1410.256         23.459         1641.791         69.985         4.689         0.067         196.252         0.775
120.000         7.300         0.079         16.438         1518.987         16.465         1791.045         108.776         7.288         0.067         171.727         0.817
130.000         10.600         0.080         12.264         1625.000         12.279         1940.299         158.015         10.587         0.067         154.355         0.847
140.000         15.800         0.081         8.861         1728.395         8.869         2089.552         235.612         15.786         0.067         136.130         0.874
150.000         23.100         0.084         6.494         1785.714         6.498         2173.913         334.565         23.085         0.069         118.851         0.894
160.000         34.500         0.086         4.638         1860.465         4.640         2285.714         492.629         34.484         0.070         102.982         0.912
170.000         51.000         0.087         3.333         1954.023         3.334         2428.571         728.329         50.983         0.070         89.989         0.927
180.000         74.000         0.088         2.432         2045.455         2.433         2571.429         1056.886         73.982         0.070         79.097         0.939
190.000         108.000         0.089         1.759         2134.831         1.760         2714.286         1542.586         107.981         0.070         69.108         0.950
200.000         159.000         0.090         1.258         2222.222         1.258         2857.143         2271.143         158.980         0.070         59.953         0.958

网友:
楼主,做一个能正确显示的表格吧,二楼数据看不了

楼主:
最佳负载和检波效率属于我个人计算公式,不一定正确,谨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佳负载和检波效率属于我个人计算公式,不一定正确,谨供参考!

很好的资料。20mV输入情况下,可以检波了,效率是0.1

原来我一直以为≤26mV,不会检波效果的;因为这样的电平,属于小信号。

楼主:
1N34测试数据谨供参考

楼主:
1N34

楼主:
从BAT85和1N34的60mv来看反正向电阻比都差不多
但从RD近400K和1000K来看同功率下,60*60/400=9,而换算成RD1000来看达到95*95/1000=9.025相同功率
显然60mv的95mv时的检波效率是不同的,RD更高的灵敏度更高,但这里没考虑R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佳负载和检波效率属于我个人计算公式,不一定正确,谨供参考!

安庆老师辛苦了!表格中的最佳负载线和检波效率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庆老师辛苦了!表格中的最佳负载线和检波效率是如何计算的?

最佳负载值是反正电阻比值平方根再乘正向电阻
检波效率是 (1-1/反正向电阻比值平方根)再平方
这种计算目前没有实验正确与否谨供参考
研究矿机中难免有错误望大家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