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丝对比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楼主(2019-04-30):
焊锡丝对比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白猴(大卷),日本广崎(管装试用装),日本山崎(散装试用装)!
熔化后的锡球,从左到右依次是 白猴,广崎,山崎!
明显能看出哪个好哪个坏了!
白猴作为国货,价格也很便宜,品质上也不比一些所谓的进口名牌差!当然了,跟真正的价格昂贵的进口焊锡丝可能还是有差距!但绝对不比某些网络流传的所谓好焊锡丝差!

网友:
有想法,愿意动手,结论共享,很有参照价值。

网友:
全世界的焊锡质量没有几个敢与咱个旧(锡都)出品的叫板!

网友:
长期用可为牌的焊锡

网友:
可为焊锡丝,

网友A:
不能全看表面光亮度来判断焊锡好坏!还要看挂焊能力!以前我也是楼主这样看法的,就是有一次焊一条轻微氧化的线才改变看法,开始用国产(50包邮)不能全挂锡!节腾几下才能全上锡,可线皮都烫坏了!剪掉从来(线芯都是轻微氧化),这次用进口大品牌的直接一焊全挂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全看表面光亮度来判断焊锡好坏!还要看挂焊能力!以前我也是楼主这样看法的,就是有一次焊一条轻微氧化 ...

50包邮是四五百克的话,质量肯定不行,其实只要不是特便宜的焊锡丝,基本都能用!要求不高的话,100元以内的国产的就挺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包邮是四五百克的话,质量肯定不行,其实只要不是特便宜的焊锡丝,基本都能用!要求不高的话,100元以 ...

50包邮感觉还不错!还有那卷品牌焊锡是凯斯特,以前不知道这是大品牌当一般用, 后来快用完了上淘宝搜搜“贵”!难怪那么好用!!下图左边光亮不够有粗糙感的是50,右边光亮高圆润是凯斯特!焊台都是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包邮感觉还不错!还有那卷品牌焊锡是凯斯特,以前不知道这是大品牌当一般用, 后来快用完了上淘宝 ...

不错!  大牌子的确实太贵了,日常用的话,太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锡珠亮度是没用的,里面的助焊剂才是大头,好的焊锡丝焊接时助焊剂不会到处飞溅,处理轻微氧化能力也比 ...

赞同!  其实我测试的这几个都还挺好用的!手里还有以前买烙铁送的,还有销量靠前的便宜货,那些才是真正不好的焊锡丝!

网友C:
有机会的话,试下摩帝可(multicore)五芯焊锡丝,对比下效果,你会心中有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的话,试下摩帝可(multicore)五芯焊锡丝,对比下效果,你会心中有数的。

这辈子估计不会用这种等级的,对我来说就是买私人飞机了!哈哈

网友:
与电子元件长期打交道焊锡丝确实重要.不可忽视了这一重要的连接用料.焊接丝熔点有高有低.要看线路连接实际中决定选用熔点上需要.来选焊接丝.

网友:
听楼主的建议买了白猴。今天试用,结果满意。

网友:
据说 日本焊锡丝并没有 山崎 的牌子,是国人自己山寨的,类似 手电里的 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些都是无铅的吗

都是含铅的!无铅的不会太亮!

网友:
强力焊锡丝也不错

网友:
107买的1kg 1mm 63%的云锡。

网友:
我看有文字说63%的锡虽然熔点最低,但是并非最好的配方,看图表好像是60%的锡最好,另外感觉焊的少应该选择无铅环保型的比较好。

网友:
白猴的确不错,价格又便宜。国产友邦也很好,性价比很高。

网友:
单位焊锡机用的是云南的锡条

楼主(2019-06-12):
左边是无铅焊锡,右边是有铅的,手感来说,有铅的锡丝明显要硬,无铅的软,焊锡丝颜色有铅的有点发黑,无铅的比较亮,光泽看上去有点952银的感觉,就是不是特别白的那种银,略微有点黄色金属光泽的感觉,化出来的锡球,无铅的亚光,基本没太有光泽,有铅的光泽比较亮。
熔点来说,至少熔化焊锡丝的感觉没有太大差别,不知道大的焊点有多大差别!

网友:
长见识了,难怪我的锡发黑,焊接没有光度。另一个就不错。这下明白了。

网友:
我用“索尔”的0.8焊锡丝,用了二十多年了没再换过牌子。
其中(在商家极力推销下、并保证不满意可以退货)也买过一个别的牌子的,试验后实在是不满意,后来还是退掉了。

网友:
焊锡丝的助焊剂是有区别的

焊光亮的引脚,松香芯就好,污染少,也利于使用者的健康

助焊效果好的焊锡一般化学物质,需要注意通风

强力助焊焊锡,除了注意通风之外,还要清理焊点周围的助焊剂残余

网友:
支持国货,广崎,山崎这些压根儿就是伪进口,在日本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懂了吧

网友:
白喉焊锡丝去年就买了一卷sn63,使用感觉很不错…… 今年试着买了一卷sn50 ,使用下来发现与63差距明显,主要体现在助焊剂的浸润性、多次加热上,如果焊点是一次成型感觉还行,如果熔锡后多加热几次,焊锡就出现明显的拉丝,成型很差,与地摊货差不多了  sn63的多次加热效果就明显好得多,最后成型仍然圆润,不会出现拉丝 …… 感觉除了锡含量,内置的助焊剂成分可能更关键?

网友:
日本千住含银的不错。

网友:
焊锡真的挺重要的,之前用过送的不太好的锡丝,焊的时候会飞溅

网友:
好,正好需要,手头的焊锡丝快用完了。。。

网友(2019-07-12):
一般的焊锡丝需经过锡丝切割机刨开。即使防飞溅焊锡丝也不能杜绝飞溅。焊点亮的不一定是好焊锡,添加了有毒的化学物质是可以更光亮一些,但对身体及环境有害

网友:
焊锡都是锡铅合金,锡贵铅贱,现在许多厂家都是多加铅少加锡,所以造成融点高,焊点不圆滑,过去云南焊锡都是含锡百分之六十三,市场放开后,假货开始增多,80年代之前焊锡不要讲品牌,随便一种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些都是无铅的吗

焊锡都含铅,多少而已。好的焊锡丝含铅都在40%以下(标准的焊锡含锡量是64%,波峰焊用的都是这个标准),熔点低焊点光亮,差的焊锡含铅量高,熔点高焊点无光亮(锡是亮的铅是乌的,日产港产的含铅量高不好用)。

网友:
无铅焊锡的焊接性能其实并不怎么好,业余爱好者还是建议使用含铅焊锡,用量大的人除外。
有铅焊锡的话,焊点的亮度是判断焊锡质量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至于焊锡里的助焊剂,对于焊接表面有氧化的情况,建议还是按标准的做法,先除掉氧化层,然后镀锡,最后焊接,这时,普通的松香芯焊锡丝也是能胜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工厂都只用无铅焊锡,就是用银和其他几种配方代替对人和自然环境有不可逆转损害的铅,只是成本比较高 ...

是啊,国内没规定,我们在国内,所以没那么高要求,自己看着办就好。

网友:
有个问题,——欧盟有有铅焊锡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供货商必须这样达标才收货,供货商必须每6个月提供一份SGS公司的原材料检测报告,SGS通标公司是一家 ...

我问的是零售市场,是否禁售有铅焊锡?

网友:
为了环境和自身安全.diy爱好者应该买无铅锡.毕竟用量小.我是职业维修.用不算大.一般一年一卷500g sn63友邦锡.友邦锡很好也亮.拖焊芯片用用.当然大部分用别的便宜杂牌差锡.....维修等离子电视缓冲板芯片.看过松下的维修资料.因为工作于高温(必须打胶.一散热.二绝缘).高电压(150v左右).指名要日本千住无铅含银3%. 没有办法也买了一卷国产的Sn96.5 Cu0.5 Ag3替代.贵三倍sn63锡价钱! 对比63友邦锡.差不多也很好焊.颜色稍微发雾一点.含银有点发淡淡的黄.无铅正常应该有的颜色.无铅要买正牌的就是要有认证的.否则可能很难焊.是烦恼.看见楼上说白猴.和云锡.看云锡也贵.我下次捧捧场.

网友:
楼主帖子中提到的日本广崎 日本山崎,日本根本就没有这2个牌子的,纯山寨货!!!
便宜实惠的国产货就白猴 云锡 友邦 景华 喜星等等,绝对比上面2个山寨货强。

网友:
用过 云锡的!   感觉还不错!

网友:
粗、细都是用白猴的,其他牌子没用过

网友(2019-09-01):
我用的是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出品的 99牌含铅焊锡丝,个人感觉熔点低色泽光亮不易粘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