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磁带干什么用的,磁带里还有个磁头

楼主(2019-04-30):
这个磁带干什么用的,磁带里还有个磁头,还有一根带耳机插头的线

网友(2023-04-18):
洗磁头用的,有时要加水

网友:
你这个是个磁头消磁器。我也有一个。

网友A(2019-04-30):
汽车磁带音响用信号输入带  你这个是单声道 音质好不到哪去
插头接在MP3 CD随身听上用   立体声的效果 好  单声道 就是简单听个响

网友:
拆开看看,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磁带音响用信号输入带  你这个是单声道 音质好不到哪去
插头接在MP3 CD随身听上用   立体声的效果 好  ...

看磁头应该是立体声的,输出插头也是立体声插头,怎么用啊,放到卡带车机里吗?插头插外接音源,那这东西就相当于个AUX输入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磁头应该是立体声的,输出插头也是立体声插头,怎么用啊,放到卡带车机里吗?插头插外接音源,那这东西 ...

对  就属于AUX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车机的耦合带,可以把外部型号通过两个磁头耦合到车机发声。

哦,是这么回事啊,用途不大,也就在老式车机上用,还得有另一个音源设备

网友:
这个是录音带式MP3播放器。可以直接放在录音机里播放,也可以使用耳机。

网友(2023-04-25):
放在录音机里磁头对磁头?

网友:
放带仓里插手机能播放

网友:
应该是消磁用

网友:
外接音源,CD机或mp3。

网友:
真不知道磁头消磁器有什么用?从来没用过。通常保养都是把磁头清洁干净,把压带轮擦干净,最主要的是要把磁带保存好,防止受潮发霉掉磁粉,做好了这几点够你玩几十年的了

网友:
恰好看到一个视频 拆解mp3播放器可以放在磁带机里使用,由磁头感应传递信号,放在车里收听。
也可以外插耳机。外形一样 比楼主这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