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聚合物电池三根引出线的和两根引出线的区别

楼主(2019-04-30):
请教聚合物电池三根引出线(红白黑)的和两根引出线(红黑)的区别,三根引出线的可以不接中间的白线当二根引出线的用吗?

网友:
1、电池三根引出线(红白黑)的和两根引出线(红黑)的区别:三根线的可能带温度检测,也有可能白黑两根线在内部连在一起;                                                                                                    2、三根引出线的可以不接中间的白线当二根引出线的用吗?可以。

楼主:
明白了。手头有三根引出线的,现在知道可以当二根接线的用了。谢谢!

网友:
三根引线的有可能是两个电池串联,也就是2S。这要看保护板了。

楼主:
用数字万能表量了一下,红线与黑线之间电压是3.76V,红线与白线间电压是3.75V,但黑线与白线间的电压却是0.00V(可能是电表有误差)。

网友:
黑白之间是测温电阻

楼主:
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