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功放滤波电容的困惑,烦请热心人释惑为感……

楼主(2019-04-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学点基础知识吧,没见过你这样玩的。

网友:
没玩过 也想知道 有待下面继续

网友:
功放直接用汽车电瓶做电源,就不会有滤波电容的烦恼啦。

网友: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忍不住去搜了下这种东西,基本上10万UF起步,电压范围又广.....价格又不贵,真是... 想当然一个家用功放通常不过400W功耗,撑死也不用4WUF的滤波。   不如你试试?

网友:
1万微法的滤波足够400+400瓦的功放使用,想做其他用何不用电池

网友:
判断超大容量电容试试采用充放电法,比如10V电压,电阻10K ,充分放电后开始充电,电压表并在电容两端,当电压等于6.37V时充电时间就等于RC 乘积。简单测量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进行,电阻值就是电阻该档的中值电阻,在电压刻度上读电压,测量时间。

网友:
最实际的方法用电桥去测或是用电容表测容量

网友A(2019-06-02):
变压器太小,充不满点怎么办?

网友:
    俺用过rubycon的10000uf63v 尼吉康电容也不错

网友B:
电动车助力电容    怎么个助力法?    高手给大家普及一下嘛。。  凑凑热闹!

网友:
超过200微法的大容量电容可以利用指针表的电阻档测试,以MF30表为例,其x1K档中心阻值为24K,红表笔接电容负极,黑表笔接正极,从通电开始计时,至指针回到中心值为止,时间为T(秒),电容值C(微法)=60·T。中心值Rm不同的欧姆档可以用下面公式计算:C(微法)=1442.7·T/Rm。这个方法电容轻微漏电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助力电容    怎么个助力法?    高手给大家普及一下嘛。。  凑凑热闹!

助力电容,和大容量付品法拉电容/付品低容量电池.极难区分.有时商家也会看销情相互转换贴名称以赶快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太小,充不满点怎么办?

高手,给你点赞,说的非常好。

网友:
滤波电容虽然大一些好,但也无需特别大,如果单只电容没有那么大而又特别想提高滤波效果,不妨采用二级滤波,只要提高一点电源的输出电压,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滤波器计算有些复杂,一般爱好者的电路使用的电容大小都够了,继续无原则地增加容量效果并不明显,提高安装工艺水平可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