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吗

楼主(2019-05-01):
从J2458型示波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A:
我拆的那台2458示波器电牛是杭州产的,参数供参考。

DB-70-5电牛,次级为340-300-40-0-40-300V80mA、3.15-0-3.15V2.6A、0-6.3V0.6A

网友:
高压小电流,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的那台2458示波器电牛是杭州产的,参数供参考。

谢谢您了!

网友:
可以做个小功率单端或者装个收音机。

网友B:
这个变压器高压电流太小,灯丝电流1.5A。此变压器可装个电子管前置放大器。不可用于功放级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高压电流太小,灯丝电流1.5A。此变压器可装个电子管前置放大器。不可用于功放级类。

我装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