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响怎么修

楼主(2019-05-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验证 空载轻微响 0-3A声音就是小 - 大 - 小  超过3A 听不到
下面在不同电流下的波形参考下
空载波 ...

如果测的是开关管DS波形,这波形看上去还不错,没有大问题。

按您发的这几张图片粗略解读一下,不一定正确,您权当是个参考吧。

一、空载至1A时的波形,用数字简单标了一下不同区段:

1、“1”这个时间段,开关管导通,DS间电压为0。
2、“2”这个时间段,开关管截止,次级整流管D导通,磁芯存储的能量通过D释放。
3、“3”这个时间段,开关管和次级整流管D均截止,励磁电感、漏感和变压器及MOS的杂散电容产生震荡,即图中“3”这段挤在一起逐渐衰减的波形。
4、“4”标出的这段是反射电压。
5、“5”标出的这段是输入电压。

从图中可以读出,电感中的电流不是连续的,电路工作在DCM(断续)模式,能量完全传递到次级。您的探头分压比可能不准,如果是AC220V输入,则“5”这段代表输入电压,大概是320V。“4”这段是反射电压,大概120V。从波形读出的输入电压、反射电压、占空比等关键参数,都还不错,没什么问题。

二、2A的波形:

“规矩”的方波代表电路进入连续模式,电感电流是连续的,所以没有递减的震荡波。图中可以看出,带递减震荡的波形减少,大部分是“规矩”的方波。即随着负载的加重,连续模式/断续模式的比例逐渐增加。您这个电源轻载时DCM(断续模式)为主,重载时CCM(连续模式)为主。
现在的电源IC有的具有“抖频”功能,电源空载、轻载时,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从而降低损耗。从图上看,您这电源用的IC大概就具有这样的能力,随着负载的改变,开关频率跟着变,某种情况下开关频率较低时会落到音频范围内,如果此时负载又不是特别轻,变压器的震动较大,此时就能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了。

三、3A时的波形:

负载重,电路完全进入CCM(连续)模式,且震荡频率完全处在100KHz左右,这时因为频率较高,就听不到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了。

总结:
个人判断您这个电源是按CCM模式设计的,且具有抖频功能。从波形上看,电源工作状态还不错。
CCM模式设计的反激电源工作在轻载或者高输入电压时,会进入DCM模式。
具有抖频功能的电源在轻载时,会自动降低工作频率以减少损耗。

变压器的响声出现在震荡频率较低时,解决办法是给它沁漆,或者是用拉玛胶带把磁芯和骨架再缠几层试试。

网友:
存在间歇振荡,频率很低,才出的声音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声音,可以用502罐进磁芯缝隙中加以固定!

网友:
响一般是变压器或者电感

网友:
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B:
这个测开关管波形如下图 -------- 工作频率是 111.250 khz ?这是在输出1A电流还是3A?除了楼上说的原因以外,如果在某个负载下工作频率接近音频被听到了,就比较难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开关管波形如下图 -------- 工作频率是 111.250 khz ?这是在输出1A电流还是3A?除了楼上说的原因以 ...

振荡不均匀,你增大采集时间看看。这是哪里的波形?每格2V?

网友:
反馈信号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验证 空载轻微响 0-3A声音就是小 - 大 - 小  超过3A 听不到
下面在不同电流下的波形参考下
空载波 ...

空载波形看不到??

网友:
看看R4,R5两端的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发现,导通时间很短

输出端,电压调整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验证 空载轻微响 0-3A声音就是小 - 大 - 小  超过3A 听不到
下面在不同电流下的波形参考下
空载波 ...

这是测的哪里的波形,是开关管DS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