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完整版)

楼主(2019-05-01):
一个简单的玩具版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经过这几天不断的改进优化该图示仪的性能越来越好。本机的锯齿波频率较高,所以在示波器上观察波形时非常舒服无闪烁,高频率的测量电路使平均功耗下降,优化的锯齿波电路使锯齿波的幅值得到了增加,无底下平台的锯齿波使族线的起始点没有了耀斑。本机电路简单,元器件成本低廉。源程序可以帮助初学者了解单片机的简单编程,了解锯齿波和阶梯波的同步问题,电路可以帮助初学者了解锯齿波的恒流充放电,电平移动电路和运放的正反向放大电路等等。

              ;使用单片机内部晶振 11.0592MHz
              ;单片机15F104W
              ORG   000H
              MOV   P3,#00H       3输入
              CLR   A             ;清A
              AJMP  STAR
              NOP
STAR:         MOV P3,#00000001B;****第1个台阶同时P3.3低电平充电
              LCALL DELL
              MOV P3,#00001001B;锯齿波1,P3.3充电结束出高电平P3.4放电
              NOP
              MOV P3,#00000010B;****第2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11010B;锯齿波2
              NOP
              MOV P3,#00000011B;****第3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01011B;锯齿波3
              NOP
              MOV P3,#00000100B;****第4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11100B;锯齿波4
              NOP
              MOV P3,#00000101B;****第5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01101B;锯齿波5
              NOP
              MOV P3,#00000110B;****第6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11110B;锯齿波6
              NOP
              MOV P3,#00000111B;****第7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01111B;锯齿波7
              NOP
              MOV P3,#00000000B;****第8个台阶
              LCALL DELL
              MOV P3,#00011000B;锯齿波8
              NOP
              AJMP  STAR       ;反复循环
;************延时***************
DELL:     MOV   R2,#30
LD:         MOV   R3,#20
              DJNZ  R3,$
              DJNZ  R2,LD
              RET
              END

203 Bytes, 下载次数: 3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换了Y-GND你看看。

正好这两张照片拍摄的比例相同,我把Y-GND换了之后的图片做了上下颠倒,和原来的图片进行了叠加。
总体来看,还是差不多的,可以参考一下。 为了区分,把Y-GND换了之后的曲线用了暗红色填充。

另外,可以按下这个INV按钮,把CH2上下翻转一下,看起来就自然了。

楼主(2021-11-10):
引用 网友B:
  楼主利害!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现在可以把新的电路图发出来吗?

你是要数字电路的版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55206&extra=

网友A(2019-05-01):
真是不错,感谢分享,准备做一个试试。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示波器Y轴显示需要设置成 CH2-CH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错,感谢分享,准备做一个试试。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示波器Y轴显示需要设置成 CH2-CH1吗?

EWEEP MODE 开关扮到Y-X档

网友:
收藏了。哪位高手再弄个pcb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用adc采集发送到电脑,就可以定量了,完美

网友:
小白没看明白,哪位解说一下原理

网友:
谢谢无私公开!激起了学单片机的兴趣和热情。

网友C:
请问调基级电流的电阻是如何处理的,用并关手动转换吗?能否想办法用CD4051来模拟开关。我不太懂,乱说的。

网友D:
漂亮,遗憾是我打不开压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遗憾是我打不开压缩文件。

你下载一个南京伟福6000软件模拟器,把我前面的文件粘贴进去,点文件另存为Q1Q2Q3.ASM,再点击仿真器,仿真器设置/P51/POD-H8X5X/2051好。
然后点击项目点编译,它会生成两个烧入文件Q1Q2Q3.BIN,Q1Q2Q3.HE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调基级电流的电阻是如何处理的,用并关手动转换吗?能否想办法用CD4051来模拟开关。我不太懂,乱说的。

调基级电流还是波段开关简单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下载一个南京伟福6000软件模拟器,把我前面的文件粘贴进去,点文件另存为Q1Q2Q3.ASM,再点击仿真器,仿 ...

谢谢LZ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LZ无私奉献。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可以多交流交流。

楼主:
本机除电源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余电压都用示波器来测量。被测晶体管的基极电流可以自己计算,阶梯波的电压减去被测管的BE压降0.65V除以要给定的基极电流。场效应管的测量跟栅极电阻没关系,跟阶梯波电压有关系,所以测量场效应管时可以调谐阶梯波放大的运放增益,一般是向负增益调,8条族线均等后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栅极的阶梯波电压,就可以知道阶梯电压多少伏一级。

网友:
sjp大大威武。。。

网友:
好东西,哪位高手能画出pCB就好了。

网友E:
我们很多单片机小白都被挡在了门外,要是坛中哪位有烧写设备的高手能统一烧好一批单片机分售给爱好者,不失为做了一件大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很多单片机小白都被挡在了门外,要是坛中哪位有烧写设备的高手能统一烧好一批单片机分售给爱好者,不失 ...

单片机入门不难,串口下载器也很便宜,尝试着去玩一玩还是很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做的好我不懂单片玩不了这个

哪再搞一个不用单片机用数字集成块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再搞一个不用单片机用数字集成块的。

一大片IC看了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大片IC看了更...

不会一大片的,不用单片机换成通用数字电路估计两片集成块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再增加个显示屏,象神鸡那个那样,可以脱离示波器,自成系统,也挺好玩。不过我有示波器,一定也要做一个玩玩,本来就有这个打算,正好老师出作品了,单片机下载器也正好都有,正中下怀,一个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再搞一个不用单片机用数字集成块的。

坐等佳音!

网友A:
我前面回复了不显示,请教一下,是否可以,把图中的Y轴和GND换个位置,这样,Y轴就是准确的V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回复了不显示,请教一下,是否可以,把图中的Y轴和GND换个位置,这样,Y轴就是准确的Vce了。

我刚换了Y-GND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这两张照片拍摄的比例相同,我把Y-GND换了之后的图片做了上下颠倒,和原来的图片进行了叠加。
总体 ...

X-Y状态时CH2 INV开关不起作用,其他状态CH2 INV开关可以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X-Y状态时CH2 INV开关不起作用,其他状态CH2 INV开关可以反转。

这么奇怪的,我的老日立示波器在X-Y状态下,INV开关可以让曲线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再搞一个不用单片机用数字集成块的。

再加上一块显示屏就更安逸了!

网友H:
腻害! 可惜俺看不懂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腻害! 可惜俺看不懂汇编

你是编程大师啊,我这个汇编是小学生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大神的通用数字电路的设计

快了!拿掉单片机现在用了两片通用数字IC一片是CD40106六施密特非门另一片是CD4520二、十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CD4520卖家要明天发货)现用
CD40192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代用。由于使用了CD系列数字IC,电源直接使用15V ,优化的锯齿波恒流源电路使锯齿波的幅值达到接近电源电压,下面图片展示了锯齿波和阶梯波的同步状态。

网友:
下载了,谢谢老师分享。汇编的语音,不会,语音还凑合。

网友A:
感谢sjp,太棒了!STC15F104W还在路上,其他的到了,先用arduino做了一个锯齿波和阶梯波,用LM358放大,面包板搭起来,图示仪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sjp,太棒了!STC15F104W还在路上,其他的到了,先用arduino做了一个锯齿波和阶梯波,用LM358放大,面 ...

漂亮漂亮,波形显示很完美。

网友:
学习了,准备捡回20年多前的单片机51汇编,用楼主的大作练个手,楼主贴的程序中第四行多出了一个表情,少了一个分号。致使我粘贴的程序编译报错了。看后来楼主贴的仿真器图片,里面是对的,特提醒后来的新手注意。

网友:
能麻烦帮我烧两个单片机吗?

网友(2021-11-10):
很棒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了!拿掉单片机现在用了两片通用数字IC一片是CD40106六施密特非门另一片是CD4520二、十进制同步加法计 ...

  楼主利害!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现在可以把新的电路图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了!拿掉单片机现在用了两片通用数字IC一片是CD40106六施密特非门另一片是CD4520二、十进制同步加法计 ...

  我有一个想法,大家来看是否可行:
  先用一块振荡+分频的CD4060通过晶体振荡经多级分频后得到一个几百Hz的矩形波,一方面可产生X轴扫描用的锯齿波,另一方面可与后面两级连至模拟八选一开关CD4051的控制脚上,八选一开关的八个输入端分别接由低到高八个不同的电压(由八个可调电阻决定电压值),输出端经运放缓冲形成阶梯波……
  是否可行,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数字电路的版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5206&extra=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数字电路的版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5206&extra=

楼主真高人也!能否把你以前做的扫频仪发表出来造福坛友?

网友I:
p30,p31,p32构成3位DA转换器,形成阶梯信号;p33低电平,Q1导通,其集电极电容冲电,高电平,电容通过下面的管子放电,形成锯齿波。程序及其精炼,用其他单片机也可以实现。

网友:
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p30,p31,p32构成3位DA转换器,形成阶梯信号;p33低电平,Q1导通,其集电极电容冲电,高电平,电容通过下 ...

确实分析的到位,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分析的到位,给你点赞!

看懂了您的程序,再结合电路才明白整个电路的核心,您是原创者,向您学习

网友J:
这个用arduino的单片机可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用arduino的单片机可否实现。

完全可以,如果不改造成液晶屏显示的话哪arduino就大材小用了。

网友:
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完整版)记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感谢sjp,太棒了!STC15F104W还在路上,其他的到了,先用arduino做了一个锯齿波和阶梯波,用LM358放大,面 ...

你的单片机是用的arduino nan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单片机是用的arduino nano吗?

替sjp大师回答你:是。STC单片机(国产宏晶)

网友:
替sjp大师回答你:是STC单片机(国产宏晶)

网友K(2022-10-15):
您好,对单片机产生的台阶电压很感兴趣,过去STC芯片Keil软件学习了简单的跑马灯,看您的源程序不太一样,能看懂,是汇编语言?看电路图,产生锯齿波形是P3.3脚,台阶波形是P3.0~P3.2,锯齿波形充放电是0000*000B是第四位*是1还是0确定,看您的源程序有的P3.4位置加1有的不加1。不太明白为什么,特请教,源程序特别简洁,看了其他老师的单片机台阶电压源程序比较复杂。

补充内容 (2022-10-15 19:38):
P3.4的*点前第5位置有加1有的不加1。不太明白为什么,00011***B或00001***B

网友K(2023-01-17):
sjp老师好,图示仪阶梯信号输出,还要根据三极管参数选择735K~7.35K串联确定最大基极电流,刚刚注意到,也在参照帖子在做,阶梯信号和方波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sjp老师好,图示仪阶梯信号输出,还要根据三极管参数选择735K~7.35K串联确定最大基极电流,刚刚注意到,也 ...

这个位置放一个波段开关,电阻采用串连放设得到,可以用电子工程师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放一个波段开关,电阻采用串连放设得到,可以用电子工程师来计算。

感谢指点,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对单片机产生的台阶电压很感兴趣,过去STC芯片Keil软件学习了简单的跑马灯,看您的源程序不太一样, ...

P3.4是原来输出8421码现在不用,没擦去不影响使用。P3.0-P3.2输出421二进制码,每输出一个阶梯台阶P3.3都输出一个低电平输出一个锯齿波,当一个阶梯波结束P3.3马上输出一个高电平,锯齿波放电,这样每个阶梯波上都同步输出了一个锯齿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P3.4是原来输出8421码现在不用,没擦去不影响使用。P3.0-P3.2输出421二进制码,每输出一个阶梯台阶P3.3都 ...

谢谢指点,明白了为什么多出数据,另外锯齿波我是单片机方波然后转换锯齿波有点繁琐了。您的锯齿波是大段低电平,尾部脉冲高电平。这样扫描效果更好。阶梯信号,一个平台时间暂时按10ms做的,估计频率低了最后会闪烁的厉害。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A:
感谢sjp,太棒了!STC15F104W还在路上,其他的到了,先用arduino做了一个锯齿波和阶梯波,用LM358放大,面 ...

palyer老师:

看到你用arduino做了一个锯齿波和阶梯波,用LM358放大,其显示波形极其漂亮!

能否提供程序文件与具体电路,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谢谢了!

网友(2024-03-08):
可惜不会编程

楼主:
有两个版本,一个有单片机,另一个用数字电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