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不存在单向的电磁波,就像通过二极管后的交流电

楼主(2019-05-01):
突发奇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向天线发出的算不算?

定向天线不懂,我说的是只有正半周的电磁波

网友:
光算不算

网友:
单边带算不算?

网友:
有想法,真不好回答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正半波 的水波纹。。   想想一下。   是个啥样

网友:
正半周的是直流电,不能发射了。

网友B:
存在的,高频功率后级经过高频二极管到发射天线,辐射的电磁波可以认为是你想要的不。单个半周期的高频脉冲。

网友:
单边带与楼主说的差不多!

网友C:
激励可以是单边的,但在空间中传播的电磁波,只能是双边正弦。
就好比你可以只推不拉(单边激励)秋千,但不能指望秋千自己只单边摆动。
类似,你用脉动直流(过了二极管后的AC)驱动线圈/天线,发出去的还是双边振荡电磁波。

【基础#1】
从物理的角度,电磁波在空间(注意是空间,这里不讨论金属)传播的原理,大致是:
1. 法拉第感生:一个随时间有变化的磁场,可以产生一个环形的电场(感生电场);
2. 位移电流安培环路:环形电场一旦变化,将产生“位移电流”,进而又激发出另一个环形的磁场。

用数学来解释说大致是:
磁场对时间的变化率(导数),产生了一个电场;
上述电场对时间的变化率(导数),又产生了磁场。

【基础#2】
进而引入导数概念:
同一位置的磁场函数 H,对时间求导两次 H'',获得了正比于自己的玩意 H''=kH。
在已知的函数当中,求导两次正比于自己的,只有 sin(t)/cos(t)/exp(jt)
高中物理里所有的简谐振荡,都是这个方程的解。单摆(秋千)在小角度时也类似。

上述三个函数,本质上都是正弦函数,也就是在现有的物理/数学理论上,在空间自由传播的电磁波,
只能是正弦(单频)或者是正弦叠加(例如AM波),而单边这种 BT 的玩意,有直流量正弦叠加不出来。

在上述基础#1/#2 推不翻的前提下,传播的电磁波没法是单边形式。

网友:
单边带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在的,高频功率后级经过高频二极管到发射天线,辐射的电磁波可以认为是你想要的不。单个半周期的高频脉冲 ...

一般的高频功率后级经过高频二极管到发射天线的那个二极管,在发射时是正向偏置的,也就是在全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励可以是单边的,但在空间中传播的电磁波,只能是双边正弦。
就好比你可以只推不拉(单边激励)秋千,但 ...

你的应该是正确答案了,但单边的激励,那电磁波的负半周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天线发射的瞬间发生了什么?能讲讲吗?(请通俗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应该是正确答案了,但单边的激励,那电磁波的负半周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天线发射的瞬间发生了什么? ...

假设激励是一个正向的电流脉冲,将产生一个变化的磁场,该磁场又进一步产生了变化的电场....
这里每一个“变化”都是有正有负的,并不会在降到零/激励撤销后停止,而是继续向负向走了(有惯性)。
在某个量(例如电场)降到零之时,这个量是有“速度”的,也就是变化率,这个速度会对应“惯性”,也就是电磁感应那一堆。

类似的,我向前(正向)推一下秋千,秋千向前(正向)摆动,摆回来的秋千不会停在竖直位置(原点),
而是随惯性继续向后(负向)摆动,周而复始。

单向的激励(只向前推,没有向后拉),激发了双向的摆动(秋千前后都在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已

网友:
任意波形发生器可以生成楼主所现象的任意波形,但要变成空中传输的电磁波需要足够高的功率和频率,这就需要载波和高频功率发射器

网友:
单向的电磁波没有,但像通过二极管后的交流电很多,发射机功放管就工作在品类,波形就是像通过二极管后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