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妞是什么机子上的。谢谢

楼主(2019-05-01):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捡了一个钮,准备配成一台收音机

网友:
捡了一个轮胎,准备配成一部汽车。

网友:
像是电子管收音机上的!

网友:
老(黑)妞待嫁

网友:
风格像南方的机器上的,瞎猜一个:熊猫机的?

另外,北量的卡尺质量其实不错~

网友:
这么大的应该是电子管收音机上的旋钮吧

网友:
电子管东方红上的

网友:
一个功能指示牌

网友:
倒像是便携式收录机右侧面的调谐旋钮

网友A:
粗糙不好看,不是老式收音机上的,像是录音机或电风扇上的,

网友:
俺不知道。。俺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不好看,不是老式收音机上的,像是录音机或电风扇上的,

不像是电风扇上的,做工很好,只是没拍好

楼主:
也可能是外机上的

网友:
这个真还看不出来!

网友:
我看8楼说的正确。是东方红7/8灯机用的大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