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灯收音机磁棒天线线圈如何接?

楼主(2019-05-01):
收了一台红灯711–5电子管收音机,通电后电子管正常点亮,收音时喇叭发出刺啦刺啦声,收不到台。磁棒线圈是单组线圈,一头接在波段开关上,一头悬空没焊接,请教这个线头应该接在哪?

网友:
红灯711收音机电路图(该电路图与《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相同),其中波调谐线圈下端接地估计有误,正常情况应当接AGC,比较方便的是接短波调谐线圈下端:

网友:
不可能是悬空没焊接,多半被人扯断了。仔细观察波段开关和天线线圈胶木板上,有没有多股纱包线的断头。

网友:
接对面绿色线上。

网友:
按6楼说的,焊对面绿线点上(即绿线通向最左边的可调瓷片电容的)就行了

网友:
请看图施工,接在红点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