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300B推845胆机电路和EL34推300B电路

楼主(2019-05-02):
求助,求300B推845胆机电路和EL34推300B电路,本人在纠结两个电路那个会好一点

网友A:
为何是EL34推300B呢?

网友B:
EL34推300B不是很合适

网友C:
都是现在曙光生产的优异音频功率管,贵族之声经典复刻功率管。300B 最大输出功率6W.  845 最大输出功率20W(别墅;山庄尚可).无所谓那个电路好,因为音响是一系统工程,就像制造工业某产品一条生产线或数条生产线都由一系列工位工艺工装组成,一环扣一环,并遵循木桶效应。其图815可做参考。

网友:
这是丽磁lm219i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现在曙光生产的优异音频功率管,贵族之声经典复刻功率管。300B 最大输出功率6W.  845 最大输出功率20W ...

谢谢老师,我是新手,做过的胆机好少,都是一些小胆,现在想向复杂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是EL34推300B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做胆机的经验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34推300B不是很合适

求助哦,指点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哦,收藏了,过段时间试试把它搭出来

网友:
高压就做845,低压就做300B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哦,收藏了,过段时间试试把它搭出来

那个12ax7前级不用做,we310a+300b+845完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