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破烂日置3238!

楼主(2019-05-02):
淘了个破烂日置3238  五位半台表,没有上盖,电源开关连杆没了!
用不锈钢板做了个上盖,还不错!

这表也算古董机了,精度我感觉和四位半差不多了!

网友A:
3238很好的,比3237多一个电流测试功能, 只是没有4线测量功能

楼主:
大概测了一下,感觉精度一般,比四位半强不了多少了,可能是太久了,现在流通的3238估计都是很多年没有校准的了!

网友:
加了个不锈钢上壳,那就上档次了啊!

网友B:
老哥,你买我的表,怎么能说是破烂,我这表性价比很好了好吧,不然你吧价格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38很好的,比3237多一个电流测试功能, 只是没有4线测量功能

好像还多了一个接电脑的功能,好像38°上有接电脑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买我的表,怎么能说是破烂,我这表性价比很好了好吧,不然你吧价格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

不好意思,玩笑开大了! 哈哈  除了外观,表本身是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买我的表,怎么能说是破烂,我这表性价比很好了好吧,不然你吧价格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

要的就是性价比,多花百八十买个有盖的,不缺肉的,我更喜欢买你这个没盖的,能用就行,是我买东西的原则! 外观不是问题!

网友C(2019-12-29):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表还是可以的速度快,就是在自动档卡达卡达的烦人。切换到手动就好了用了几年有次维修高压2000V一测完了光显示几个零就不能用了一百大洋卖给有维修能力的同学了。

网友D:
这个表唯一不好的就是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找到校准的方法。另外该表自动挡测量和手动挡测量的数值有一定的偏差,不知道拥有者是否发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zhounike  卖我的,记得不到300好像是280  他的这个表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唯一不好的就是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找到校准的方法。另外该表自动挡测量和手动挡测量的数值有一定的 ...

我试过电压档,自动和手动,读数没有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