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火腿”和维修大咖

楼主(2019-05-02):
坛子里的“火腿”及维修大咖们,我有一台无锡无线电厂生产的xdd-=801无线电收发机,有一板子的两个变压器烂了,板子上的代号为3b1、3b2。求该变压器的数据或代替品以及该机子的维修经验,谢谢。如有不妥,可短消息联系。

网友:
像是普通的晶体管推挽输入输出变压器

楼主:
谢谢。那位有维修资料

网友:
就是音频功放的输入/输出变压器,要求很低,只要尺寸接近。

网友A:
收藏才考虑修旧如旧。纯维修的话用一块IC替换掉功放部分效果还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才考虑修旧如旧。纯维修的话用一块IC替换掉功放部分效果还更好。

谢谢,但这要有图纸

网友:
查看一下周围的电路参数,跟据元件参数,再计算一下,绕一个就可以了。变压器参数要求不是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