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的输出变压器,多时不用,竟然开路了,有补救方法吗?

楼主(2019-05-02):
玩无线电多年,不过我都是玩的晶体管,因为学无线电启蒙,学的就是晶体管,所以我对电子管完全是“门外汉”。

几年前本地一位老前辈,把他的部分电子元件和设备都送给了我,前几天收拾看到这些设备里,有一台这位老前辈当年用711地盘改的双声道功放,一个声道基本是保留了711的低放部分,另一声道基本是按照711的低放有做的一路。

闲来没事,准备把这个功放翻新一下,检查了一下,发现两个输出变压器,其中一个竟然已经初级开路,而且这个输出变压器,是711原装的。另一个输出变压器完好,初级直流电阻大约为435欧。

我问了给我这堆东西的老前辈,他说这个当年他用的时候是好的,后来嫌不好看,占地方,才收起来的,应该是放了这么多年才坏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变压器看起来做工也挺好,照道理一般老货变压器是不容易坏的,难道是单端输出变压器爱坏?还是这个711的是个个例,

除了拆了重绕,还有没有简单的补救方法?

网友:
电子元器件损坏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不想重绕,简单的办法就是网购一个,点点鼠标就搞定。

网友:
X宝上,山东潍坊哪家,18元一只。

网友A:
据说电击能行
俺还真没试过

网友:
看看线圈与引脚焊片连接的地方断没断,如果是线圈里面断线了,就只能重绕线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再买一个输出变压器,还要注意它的参数尽可能与另一个变压器相同!

网友:
小心扒皮,先看看初级两端引线与端头焊接处是否氧化开路。找到更好,如果找不到,用缝衣针小心挑出接近端部的漆包线,然后挑断,用万用表测量,把阻值大的两端重新做为初级两端,只能是试试。因为数千匝,扔掉几十匝影响不大,听不出来差别。

网友:
那变压器是配4欧喇叭,你的音箱如果是8欧的,建议两个都换掉。买一对儿新成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电击能行
俺还真没试过

你是的办法,俺试过,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因为用的是整流高压,时间控制是瞬间很难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的办法,俺试过,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因为用的是整流高压,时间控制是瞬间很难掌握....

听说过,也见过文章结束,的确没有实操经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那个变压器浸漆工艺太好了,不好下手,下手必然是“破坏性”的。

刚才X宝上看了一下,有卖15元一只的,销量还挺大,干脆买两只回来一起替换。

只是觉得工艺这么好的变压器竟然坏了,实在有些可惜。

网友:
要求不高的用输出8---12V的15W左右电源变压器一个,把硅钢片拆开后改变顺向插,在两组硅钢片之间留0.2--0.5间隙。(或者加一张厚度在0.2左右绝缘纸)220V接放大级,8--12V喇叭接线柱,这样也可以用了。

网友:
电击法很简单的,初级就两端,一端接高压,你在另一端用起子靠着接线片,起子头部快速碰触底盘,如果听见很响的“啪”声和火光就证明内部已接通,这时声音也有了,一次不行可多试几次。以前经常这样做。

网友:
这种输出变压器虽经防潮处理,但年时已久, 倘在南方更易受潮发霉而断路, 而且会多点霉断, 因而电击法恐难奏效. 只有重绕或更新.

网友:
几十年前试过这打火的方法,得多试几下。利用滤波电容对输出牛初级进行放电。不过,电子管整流的才能试这方法,如果是晶体二极管或桥堆整流绝对不能打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那个变压器浸漆工艺太好了,不好下手,下手必然是“破坏性”的。

刚才X宝上看了一下, ...

私信个地址,买一只输出牛做个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信个地址,买一只输出牛做个收音机。

马家店里,直接输入关键词“6P1输出变压器”,就有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那个变压器浸漆工艺太好了,不好下手,下手必然是“破坏性”的。

刚才X宝上看了一下, ...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15元一个是很便易的.....

网友:
我认为如果是想修好听就买一个,如果是玩,那就肯拆了重绕更有玩头,更有成就感

网友:
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本地市场上买个6V8W左右的电源变压器,铁芯拆了顺插就可以了。
如果要修旧如旧的话,只有拆了重新绕,或者买个二手拆机的换上。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比较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是非常容易霉断的,熊猫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用沥青进行了密封,线圈霉断的几乎没有。

网友(2021-07-17):
高压电容电击,

网友:
如果倔强任性,非要拆开重绕,也不是不行。
我的做法是,把变压器放在一个厚铁板上,给铁板均匀加热,等变压器绝缘漆微微冒烟,夹在台钳上,用合适宽度的薄钢片,把铁心一片一片,冲出来。
输出变压器高阻抗绕组,通常绕在外层,~~~~~

网友:
上无27厂生产的红灯711收音机CB-2-4型输出变压器,5500欧姆/4欧姆,铁芯,D-43-0.35硅钢片,12mmx18mm,初级0.1mm漆包线2800匝,次级0.51mm漆包线84匝。市场上江宁厂生产的6P1输出变压器,虽然价格便宜,但初级电感很小,低频非常差。